组态王画面上某个变量(比如主电机电流,线速度)有时能正常显示数值,有时为0000.

楼主(2008-04-20):
组态王画面上某个变量(比如主电机电流,线速度)有时能正常显示数值,有时为0000.下位机是s7-200的PLC,请高手指教是何因!

网友A:
PLC程序有没有问题?

模拟量采集有无干扰?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S7-200数据地址冲突。如有不明白发邮件xinyi0516re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