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伺服同步控制

楼主(2008-04-20):
各位你们好!现有两台力士乐的伺服器,要求两伺服同步控制,控制精度要求在30丝左右,要在加什么硬件吗?谢谢!

网友A:
如果力士乐的伺服本身本身不支持双轴同步功能,则需要具备双轴同步控制能力的上位控制器,比如西门子的840D数控系统中就有同步轴功能选项,日系数控则称之为同期。

网友B:
控制精度30丝,是否需要增加硬件,恐怕先要明确一下工作速度与传动机构方面的配置要求

网友C:
首先要说明你控制的部件是什么?  想达到什么样的要求?

如果是控制工作台的话  可以考虑在伺服后加减速机或直接控制加滚珠丝杠。

松下电工PLC      FPX系列本身内置4轴的脉冲输出。具有直线插补功能。

楼主:
我用同步带传动的,现在力士乐的伺服本身没有双轴同步功能,要是我用控制器来做,如MKS,还有英国那种,能做到两如伺服同步吗?

网友C:
使用松下电工FPX系列的产品   就是通过PLC本身的功能来控制伺服驱动器   并不是要求他的驱动器本身带这个功能

网友A:
刘版主的疑问有一定的道理。

楼主:
要是用PLC控制,在速度方面能达到吗,速度要求在300M/min的,要是伺服器本身有这功能还能达到,要是没有,我打算用同步控制器来做,客位高手给点意见,可以吗,用控制器要注意那方面的技术要求,谢谢!

网友B:
300m/min,0.3mm误差,还是加个同步控制器吧。用同步带传动,结果会与同步带本身有很大关系。

楼主:
谢谢!刘版主,0.3mm的误差是最小的,最大0.5mm误差,用同步带差不多能达到吧。

网友D:
我们有一款马达控制器可以满足,从动控制精度0.02%,就是0.06mm。

特点:
·主动方式和随动方式
·可编程设定点:
·两个速度(主动)
·两个斜升速率(主动)
·两种比率(随动)
·两种比率斜升速率(随动)
·1 个点动速度
·1 个点动斜升速率
·2 行字母数字混合显示(8 个字符)
·4 种可编程指示显示
·在线设定点增大/减小
·可选滚动显示
·可限制操作者进入编程参数的能力
·英文编程菜单
·可选的各种信号源频率输入
·可编程外部控制输入
·3 个固态输出
·可调节隔离的驱动输出范围 (5 ~15VDC)
·反馈失效检测能力
·可编程报警输出类型
·内部或外部驱动输出可选
·自诊断测试功能
·115/230VAC 电源开关可选
·非易失性E2PROM存储器
·NEMA 4X/IP65密封前屏

功能描述:
        马达驱动控制器(MDC)通过改变一个隔离DC 控制信号给马达驱动系统来调整电机速度。操作方式有2 种:主动方式和随动方式。主动方式利用MDC 中编程速度设定点来直接控制电机速度,利用取自电机轴或一个从动轴脉冲编码器的反馈频率给MDC 来进行调整,随动方式利用第二台电机速度或外部频率源通过比率来控制电机速度,比率设定点被编程进MDC。使电机从动于主电机,或以一个固定速度比率来工作。主动方式有2个速度设定点和2 个斜升设定点,随动方式有2个比率设定点和2 个比率斜升设定点。两种方式共享一种点动速度设定点,一种点动斜升设定点,2 个报警值和一个增益值。当单元掉电时所有设定点被保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马达驱动控制器提供附加特点,允许单元被一台马达驱动系统控制时实时调节速度(主动方式)或比率(随动方式)设定点。使用:“上” 或“下”箭头键经由前屏可对设定点进行调整。或由2 个编程的用户输入来增大或减小设定点,MDC 提供2 行8 个字符字母混合显示,英文菜单易于阅读和编程,可编程4 钟翻转指示显示来观察各种参数,编程禁止DIP 开关使用一个外部用户输入来保护设定并禁止在操作中改变编程。
五种MDC 专用控制输入
                           运行
                       斜升停止
                      快速停止
                         点动
                        开环

六种编程控制输入:2个前屏功能键和4 种远程用户输入。F1 和F2 键分别被工厂编程用于运行和斜升停止,在一些应用中这将省掉外部开关。3 种固态输出,其中两个为可编程报警,一个为专用驱动允许输出,编程报警功能包括:
                      高报警
                      低报警
                   偏差报警
                       零速
                      禁止

这些可被编程用于临界或锁定工作方式,高或低有效,利用翻转菜单并选择适当参数易于实现改变速度设定点和编程信息。
共有3 个主要模块或菜单回路
                         显示模块
                    用户设定点模块
                        编程模块
        实现标定由键入PPR(每转反馈脉冲数),RPM (最大转速), 和最大显示值来完成. 单元工厂组态为一个隔离0-10VDC 驱动输入信号,输出驱动信号可由一个电位计调整输出范围(从0-15VDC )。对于一个外部参考驱动输出可跨接选择,为使用外部参考,MDC 和驱动连接,代替一个外部电位计。MDC 具有高冲击塑料外壳,清晰前窗,密封前屏符合NEMA 4X/IP65 标准,用户防水淋和/或灰尘环境。
安全说明:必须仔细阅读使用手册,以确保人身安全并防止损坏相关的仪表和设备。在无防护设备的情况下,不能使用该单元直接驱动电机,阀门或其它执行器。

网友D:
说明:
1.显示:2×;;8, 0.3&;Prime;(7mm)高字符,浮想透射 红色LCD背光。
2.电源:115/230VAC±;;10%,50.60Hz,10VA,开关选择
3.存储器:非易失性E2PROM,断电或中断时保存全部编程信息和编程值。 ;
 ; ; ; ; ; ; 电源开关次数:最少100,000 ;
 ; ; ; ; ;  ;次数据保持:最少10 年
4.传感器电源:+12VDC±;;25%@100mA
5.输入:(主输入和反馈输入): DIP 开关选择接受各种信号源,包括C-MOS 或TTL 线路输出和所有标准C传感器。 ;
 ; ; ; ;  ;输入频率:1Hz~20KHz(主动方式), 1Hz~12KHz(随动方式) ;
 ; ; ; ; ; 逻辑:输入出发电平VIL=1.5VMAX;VIH=3.75VMIN ;
 ; ; ; ;  ;电流流入型:内值7.8K&;Omega; 上拉至+12VDC,IMAX=1.6mA ;
 ; ; ; ;  ;电流流出型:内置3.9K&;Omega;下拉电阻,7.3mA@28VDCmax ;
 ; ; ; ;  ;磁性开关:灵敏度:200mV 峰值 ;
 ; ; ; ;  ;滞后:100mV ;
 ; ; ; ;  ;输入阻抗:3.9k&;Omega;@60Hz ;;
 ; ; ; ; ; 最大输入电压:±;;50V峰值 ;
 ; ; ; ; ; 注:当使用磁性开关输入时,sink/source DIP 开关必须打到SRC位置
6.控制回路响应:(主动方式 随动方式)
7.控制精度: ;
 ; ; ; ;  ;0.01%速度设定点(主动方式) ;
 ; ; ; ; ; 0.02%比率设定点(随动方式) ;
 ; ; ; ; ; 最小频率分辨率:0.00125Hz
8.误差调整:±;;4095 bits(二进制数字)
9.误差增益:0-99%
10.斜升速率:(斜升1,斜升2,点动斜升)20KHz/秒,以用户/ ;
 ; ; ; ; ; ;  ;秒设定,0.0001~1.9999 比率单位/秒 (随动方式斜升1&;;2)
11.控制输入:内置10K&;Omega; 上拉至+5VDC, VIL=1.0VMAX , ;
 ; ; ; ; ; ;  ;VIH=4.0VMIN 响应时间=10ms(额定值),30ms 最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入 ; ; ; ; ; ; ; ; ; ; ; ; ; ; ; ; ; 开关连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运行 ; ; ; ; ; ; ; ; ; ; ; ; ; ; ;  ; ; ; ;舜时N.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快速停止 ; ; ; ; ; ; ; ; ; ; ;  ;  ;舜时 N.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斜升停止 ; ; ; ; ; ; ; ; ;  ; ; ; ; 舜时 N.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点动 ; ; ; ; ; ; ; ; ; ; ; ; ; ;  ; ; ;  ;持续 N.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环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户输入(4) ; ;  ;功能说明
12.输出: ;
 ; ; ; ; ; ; ; 驱动允许,报警1和报警2 ;
 ; ; ; ; ; ;  ;固态,电流流入型 门晶体管 ;;
 ; ; ; ; ; ; ; VCE =1.1VSAT @100mA最大 ;
 ; ; ; ; ;  ;VOH = 30VDC 最小(内置齐纳二极管保护) ;;
 ; ; ; 响应时间: ;
 ;  ; ; ; ; ; 驱动允许:10ms 标定值;30ms ;
 ;  ; ; ; ; ; 最大报警1&;;2:可编程 ;
 ; ; ; ; ;  ; ;标准值: 1 秒标定值;2 秒最大 ;
 ;  ; ; ; ; ; 快速值: 20ms 标定值;40ms 最大 ;
 ;  ; ; ; ; ; 隔离驱动输出:跨接选择内置/外置参考点5mA 最大 ;
 ; ; ; ; ; ; 内部参考点:电位计可调范围从0&;mdash;5VDC 最小 ;(范围从0~15VDC 最大) ;
 ;  ; ; ; ; 外部参考点:0~15VDC 最大(仅正极)
13.环境条件: ;
 ;  ; ; 工作温度: 0℃ ~ 50℃ ;
 ; ; ;  ;储存温度: -40℃ ~ 70℃ ;
 ; ; ;  ;工作及存储湿度:85%最大 ;
 ; ; ; ;  ;海拔: 可达2000 米
14.结构:高冲击塑料外壳前屏符合NEMA 4X / IP65 要求,户外使用
15.重量:1.5 磅(0.68 千克)编程:

网友E:
速度同步控制器应该都可以满足0.3-0.5mm,300m/min的要求,

如果时间宽裕可以尝试将一个伺服的编码器信号引入另一个驱动器,形成主从跟随

如果惯量不大,同步带可靠,加减速过程中的误差应该在+-0.5mm,匀速过程中误差应该在0.5mm以下

网友F:
建议采用有同步功能的控制卡,或者同步功能的驱动器

网友A:
消灭广告!  抵制垃圾

楼主:
谢谢这位,我也打算用同步器控制,但要是用同步器控制就要在加一个编码器分频器的,因为那伺服器没有编码器分频口的。

网友D:
为什么不仔细看看我提供的产品介绍呢?

主、从控制动态解决你的问题,也是一种解决同步控制的方法。主、从伺服马达编码器反馈信号,通过驱动器传输给我们的控制器,马达控制器通过运算,按照预先设定好的速比,输出一个0-15VDC信号给从马达的伺服驱动器,调整从马达的转速,达到跟随目的。精度很高。就没人明白!!!!!!!!!!双反馈单闭环控制,都不懂???????????

当然,此类产品不仅我们有,其他牌子的也有很多。都可以参考!

 ;

网友G:
编码器分配器:MOTRONA(原德国MKS)就有,一进二出,一进六出、一进八出都可以。

1、输入输出HTL、TTL可选

2、最高频率500khz(TTL)、200khz(HTL)

3、控制器滞留时间为600nse

网友H(2009-03-07):
日月剑先生:您好!可否提供您的控制器给我?请问您的联系电话?我的联系电话为13058308481

网友I(2009-06-04):
日月剑先生:您好!

 请发一份MDC资料到ZIME0211@126.COM

网友J:
现在有些伺服本省就可以完成多轴同步,BAUMUELLER在双刀切上的上下刀同步即用自己的以太网完成的,精度稍差一点的还有欧洲的CANOPEN,都可以完成相位同步。楼上的是否有兴趣!

网友K(2009-07-27):
给我一份马达驱动控制器(MDC)使用说明,我邮件是jh_zhu@126.com

网友K:
我要设计双轴同步伺服,从动电子凸轮,应用随动飞切控制,想购台达PM控制器,但价格太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呢?

网友L:
力士乐的伺服通常是有同步控制的,但是伺服驱动的同步固化软件是选择的。不知道楼主的伺服和固化软件是什么型号的。

另外,对于同步控制方法与机械的结构相关。有刚性同步和非刚性同步,其控制方法有区别。

在机床上的轴同步通常在CNC系统中同步功能来控制。在其他机械设备需要同步将需要伺服驱动之间的同步功能或者运动控制系统的同步功能。

网友M:
同步是电流同步,而非位置同步,只做位置同步,机械必坏

网友A:
楼上一针见血!能否谈谈如何在追求位置同步的目标下,保证电流同步?

网友M:
不敢班门弄斧。

网友N(2009-11-05):
不用总线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