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1变量趋势画面开始显示正常,当短期归档数据包达到4G时显示无法连接数据库

楼主(2008-04-20):
求助:WINCC5.1变量趋势画面开始显示正常,当短期归档数据包达到4G时显示无法连接数据库,退出系统后无法进入画面程序,请教各位大虾该如何解决!现在我只能把原先打包的画面程序解压后重启。

网友A:
是不是数据存储过大造成的。

网友B:
关注这个问题,我会经常来看的。

网友C:
4G很大的 数据量了,我想也不用查找很久以前的趋势吧,建议把条目数设小一些。

网友D:
定期将存放趋势曲线的文件删除即可,其文件可自动生成

楼主:
短期归档对数据包的大小有限制吗?

现在已经把归档的条目在线设小了,但是数据包的已经超出计算的大小了,是不是需要退出系统从新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