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版主,波恩及各位运控高手

楼主(2008-04-20):
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一般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定的?

是整步还是半步还是细分?驱动方式是恒流斩波还是其它?电压多高?各电机厂的测定条件是否统一?

如果是取决于驱动器,那该如何参考电机的矩频特性曲线来选择电机?

以上问题望高手解答.感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建议直接咨询步进专业厂商,比如上海鸣志,中国最大的步进电机制造商。

个人以为,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应该是指在非细分驱动下测试的结果,一般而言厂家应该标注测试条件,尤其是驱动电压和整半步模式,至于恒流斩波与否倒未必会给出。

网友B:
我记得这个问题你好象问过了吧

楼主:
 是问过,却没答案呀,该如何根据电机的矩频特性曲线来选择电机?还是不管这个曲线?

网友C:
建议搂主仔细看看产品资料,比如北京和利时电机的步进产品资料。

如有什么想知道的请联系我。15996200486

网友A:
如果只关注力矩,不关注转速,是可以“不管这个曲线”。

网友D:
是问过,却没答案呀,该如何根据电机的矩频特性曲线来选择电机?还是不管这个曲线?

不管这个曲线,当然不行。这个曲线是用来参考的。在选电机的时候,这个曲线是很重要的参考。

楼主:
但是如果我的驱动电压比厂家测试电压高和采用细分的话,我不知道这曲线会变化成什么样呀?

网友D:
是不太可能知道,毕竟对一般用户来说,测量扭矩是不太现实的。只能参考厂家提供的曲线来猜。

网友E: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