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08-04-20):
哪为能告诉我,在10KV配电线路中,如果有一相接地,在电压表上就会显示两相电压升高一相降低.哪位能用图来说说这是为什么,可不可以算出来接地点的大概位子

网友A:
呵呵,偶单位有小电流检测装置可以测出是那条6千伏出线接地,但接地点的大概位子测不出来,楼主再找一下有没有更先进的.

"10KV配电线路中,如果有一相接地,在电压表上就会显示两相电压升高一相降低"-----------分金属性和非金属性接地,介与相电压和线电压之间.用矢量图可表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