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20):
求助 我的一台omronPLCCQM1与台式式电脑通讯不上,DIP开关3和5on,其余off,但通讯不上,用同一条电缆可以与CPM2A通上,不只是什么原因?但拿到笔记本上用同一条电缆可以通讯

网友A:
3 5是管232通讯的吗?

网友B:
不是的,其对应2的n次方相加,表示的是节点号

网友C(2008-06-29):
你用USB转R232串口的编程电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