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西门子交流伺服电机编码器如何调整

楼主(2008-04-20):
请教老师西门子交流伺服电机编码器如何调整?

网友A:
建议直接问西门子,除非是增量编码器。

楼主:
问过西门子,但是回答说须送修,请问现场能调整吗?

网友A:
什么类型的编码器,明确吗?

这就是鬼子黑钱的手段和国人的无奈!

楼主(2008-06-23):
是增量编码器,请问如何调整?

网友B:
这个编码器能调整么?

网友C:
欧式交流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调整位置有些是从机械安装形式上看的,第一种是“伺服法兰”安装方法,也叫同步法兰,通过松开编码器外圈法兰上的三个固定螺丝,旋转编码器外壳,来找位置;另一种是转轴中间是全通的螺丝孔,类似于海德汉的ERN13XX系列或丹纳赫的AD58系列,通过松开转轴中间的螺丝,旋转转轴来找位置;第三种是Programe式的,可电气上调整,外部置位,相当于编码器内部原点旋转。以上方法的前提是你能看到并判断旋转的位置是不是对。

事实上我们公司的编码器,是第一种与第三种形式,比较容易发展,也调整方便,需要与国内运动控制器开发厂家合作的。

问西门子?要求送修或整个更换,那是花很多银子的。

网友A:
有其所用增量式编码器的型号或规格吗?比如分辨率,极对数等?

楼主:
海德汉编码器,形号为EQN1325.001-2048 ,极对数是指电机吗?

网友C:
EQN1325 是绝对值编码器,锥形转轴有孔型,就是我上面介绍的第二种1300系列的,可转轴机械调整或接收端电气调整。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工具不能少 示波器

网友E:
比较难调整,还是找专业的比较好

楼主:
请问用示波器怎么调?

网友F:
同意@Q的观点!接收端电气调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果真如此调整的话,需要的是伺服端或通过上位控制器界面,结合一个可调直流原,给电机的UV或指定的某两相通电,电机转子锁轴后,刷新编码器内的零点寄存器,从而实现电机电角度零位的对准。

另,EQN1325 是带正余弦信号的绝对值编码器,西门子的伺服应该有内置的电子细分电路。

网友G:
绝对值的不太好调,需要海德汉的专用卡

增量的好调,示波器就好了

楼主:
增量用示波器怎么调?

网友D(2008-10-13):
所谓的专用卡 可不太好找  有这个也只是检测的更专业点  各厂家代理那里才有

网友A:
“西门子伺服电机可以在软件里调试零点”———西门子想的周到,思路也较日系伺服开放得多,实乃用户的福音!

网友H(2009-02-23):
编码器上有一标记和电机标记对准[黑线]既可.

网友I:
楼上的怎么说,这标记能看的清楚吗?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请明示.谢谢!

网友A(2010-05-25):
1. 明确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编码器?

2. 建议参考:伺服电机转子反馈的检测相位与转子磁极相位的对齐方式[原创]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0512121600001-1.shtml

网友J:
同意布东的说法!!!!!!!!!!!

网友K(2012-02-26):
西门子伺服电机配的海德汉编码器型号是EQI1325的,请问如何调整

网友A:
能明确EQI 1325的编码器类型吗? 是单圈绝对的,如果是,可参考以下帖子中绝对式编码器的对齐方法,或者找一个原装的电机,对比其相位对齐方法。

伺服电机转子反馈的检测相位与转子磁极相位的对齐方式【原创】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0512121600001-1.shtml中

网友L(2012-09-13):
标志对齐的方法我喜欢 简单易用

但是少了一个前提条件,什么情况下标致对齐,有人愿意讲吗?我看没有。关键的地方总是没人说,真遗憾。

网友L:
沈数控愿意说吗?期待中。。。。

网友M(2015-01-20):
大家讨论很多关于交流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安装问题。方法也就是这些,这些方法的运用关键在实践。你亲自调一台就明了,选一台好用的电机为标准进调偏再恢复就很容掌握了调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