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报警触发画面

楼主(2008-04-20):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用eview做报警功能遇到问题:

首先注明不是用报警信息显示元件和报警信息登陆功能。因为历史报警没有时间显示等,而且不能直接触发画面,须切换到历史报警画面才可见具体报警事件。打个比方,我用M800触发“油泵电机过载”报警。我需要的功能是:当PLC中M800接通时,人机界面能立即自动弹出“油泵电机过载”的报警画面。谁能帮我解决这一难题?提前道声谢谢!

楼主:
我的qq:286958358.欢迎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eview基本上是垃圾加垃圾

网友B:
用事件报警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吧

试试

网友C:
可以把报警画面的序号,写入画面切换寄存器中。也就是说当M800接通时触发一条传送指令,把画面序号传送给该寄存器,但前提是需要在屏上定义好该寄存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试试。

楼主:
用事件报警也搞不掂那。再求高手出招!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你加我QQ:470331240 ,我为你详细解答吧

网友E(2008-06-02):
直接窗口或是间接窗口,应该可以

网友F(2009-02-06):
从元件——PLC控制里面添加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吧

网友G(2009-03-18):
handapipi,你好啊,能给我一个例程吗?LG的PLC,谢谢啊!

网友H:
看一看“直接窗口”的使用说明,看了还不会那就别干这行了。

网友I(2010-04-07):
我用MT4404T 试过  先在报警信息登录中 加入你要显示的报警内容和相应的plc中的报警地址

再在触摸屏相应的页面添加 元件 报警条 就可以了

网友J(2010-09-04):
楼上的解答貌似正确,还要设定报警条件

网友K:
PLC元件中的   OFF/ON直接窗口,触发你的报警界面就OK.

网友K:
触摸屏一通百通.不就是通讯和变量连接吗?关键是利用人机平台中的宏代码编辑,编一些替代PLC的程序,这样才能提高水平.有的支持VB,有的支持C.

网友L(2010-10-23):
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在PLC里面触发一个数据,驱动画面编号。然后在触摸屏程序里用PLC控制这个画面,画面写上你想要的文字图画等,就可以实现啊!tsg925@sina.com

网友M:
我用MT4500T 试过 先在报警信息登录中 加入你要显示的报警内容和相应的plc中的报警地址

再在触摸屏相应的页面添加 元件 报警条 就可以了。

但这个不能显示报警的日期和时间,顺便请教一下各位,怎么才能显示日期和时间?谢谢!

网友N(2011-01-25):
按楼主的意愿,用直接窗口就可以做到了,如果要闪烁效果,就在直接窗口加个位状态指示灯。可是我想说,如果多个报警同时触发了,这个做法可能就行不通了。为什么就一定不采用报警信息登陆来做呢?

网友O(2011-05-14):
那位高手直接写个简单的程序岂不是比用文字表达来的更直观呢。

网友P(2011-06-19):
你用事件信息登陆跳转到那个窗口  在里面放上报警信息的原件  可以显示时间日期等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关于eview基本上是垃圾加垃圾

说别人的产品是垃圾  说明你这个人也不怎样    起码步科做的是国内产品  当然功能和稳定有待提高  但是性价比在这放着   西门子的屏能做到这个价格吗  你知道西门子的屏的元件采用的是什么元件吗   你知道西门子的屏的利润是多少吗   一个西门子的维修费用可以买个新的屏   一个电话打过去要等一天的时间     步科起码没有那么黑

网友Q(2011-07-29):
直接窗口,不会用,不要说垃圾!

网友R(2012-01-06):
引用 网友N:
按楼主的意愿,用直接窗口就可以做到了,如果要闪烁效果,就在直接窗口加个位状态指示灯。可是我想说,如果多个报警同时触发了,这个做法可能就行不通了。为什么就一定不采用报警信息登陆来做呢?

可是我想说,如果多个报警同时触发了,这个做法可能就行不通

我就在这个问题上难住了,我的要求是多个报警同时发生时,在一个画面上显示,先触发的在上边,后触发的随后,也曾考虑用报警信息登录,可是屏中的地址和PLC中的地址如何对应啊?这个不明白。

网友S:
报警信息登录+报警条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