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地

楼主(2008-04-20):
当使用数台变频器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使接地线成环状分布?

网友A:
顶一下,前几天新上项目中的一个柜子,十几台变频器接地线就结成环形分布,结果五台以后的变频器无法运行,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B:
       是啊,为什么?

网友C:
接地时必须按照说明书来操作,实行一点接地。你那样接地时,地线行成回流,地线中的干挠成份没被消除。每个柜子的地线要单独走线然后集中一点接入地线,该接地点必须附合要求。

网友D:
可能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