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烧电机

楼主(2008-04-20):
最近一设备电机(75KW,星三角启动)老是在启动(空载),运行(重载)中烧毁(共烧毁7台)。保护都未动作(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直接顶跳空开(225A)。检查主回路,控制回路电气无异常,检修检查机械无异常。能想的方法都用了还是烧,现在疯了,全厂都在看电工,请大家帮帮忙想想有什么方法解决,谢谢了.

2014年3月11日实在不好意思,现在才知道可以在这回复:谢谢大家的帮助:在烧第7台电机后,让机修拆除减速机构发现轴承散架,滚珠磨损严重,可能为运行中滚珠挤压在一起卡死,照成电机堵转烧电机,不过在烧电机后,盘车灵活无卡阻现象。现在过了好几年基本没在烧电机了。

现在说回来为什么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不保护。

楼主:
还有一台在停机时烧的,请大家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要说详细别人才能帮你想办法,越详细越好

数显电流表显示启动的电流多大,运行中的电流又多大?

电动机是用来干嘛的,有没有过载的可能?

网友B:
     把你所遇到的问题,尽可能的说得详细些,那样才有助于大家拿来讨论。

楼主:
电机用来磨钛精矿,过载的可能应该没有,数显电流表用来控制130A停料,110A恢复给料,启动的电流400A左右,运行中的电流110A-130A

网友C:
呵呵 ,是有些奇怪。

1 电机的质量如何?

2 电源的情况如何?

3 有没有加什么新设备?

4 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校过吗?

网友D:
不知道电网干净吗?

网友E:
挺奇怪的……

网友F:
是不是供电电网电压过高,造成绝缘绕组绝缘击穿,从而引起短路跳空开。

网友G:
前面有没有装稳压器?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H:
如果是直顶跳空开的话,那就有短路电流才能办得到喔!想想短路的几种可能性了喔

例如接地啊!电网波动厉害啊

网友I:
顶跳空开应该是短路,是否电压过高击穿绝缘而造成相间短路?

网友J:
查查是否缺相,buyao

网友J:
查查是否缺相,不要仅仅检查接触器,接触器到电机的电线也要查

楼主:
缺相不可能,系统里还有其他电机。保护回路有缺相,过载保护
1 电机的质量如何? 电机有6台是烧后修回来的,最后1台是新电机只运行4-5小时烧的

2 电源的情况如何? 电源质量很好

3 有没有加什么新设备? 没有新设备

4 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校过吗? 这3级保护实验时灵敏,可靠。
在这谢谢大家

网友C:
呵呵,那偶认为只有两种可能:1  工况恶劣:电机散热不好....

                                                 2  电机质量不好 .

个人想法,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并告知大家.

网友K:
电机与你的机械不相匹配,你应把电机加大一个级别,如90kw的就可以了.

楼主:
对:上下求索关于

呵呵,那偶认为只有两种可能:1  工况恶劣:电机散热不好....

                                                 2  电机质量不好 .

个人想法,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并告知大家.

内容的回复:现场工况恶劣:电机散热不好存在,电机质量不好就不好说了。

楼主:
对:TANLIXIN关于

电机与你的机械不相匹配,你应把电机加大一个级别,如90kw的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最后1台是新电机(更换为90KW)只运行4-5小时烧的

网友L:
把电机的过载保护调灵敏点;新修回来的电机严格测试绝缘电阻,相与相间的电阻;

电机烧的同时,检查负载情况,是不是有随机性的严重的过载.电机的线间有没有问题

网友M:
可能是电机的星三角的接触器的触点烧在一起了.应该都是控制回路造成的.

网友M:
缺相:主接触器的触点老化.

网友N:
还得再烧         估计

网友O:
机械部分是否有问题?拆掉连接再试!《若电源没问题机械多半有问题》

网友P:
烧电机?这个情况有意思,没见过,不过确定的是短路,既然是短路,那么就一定是电机内部的线圈烧了,呵呵,我不知道你的电缆有没有盘成圈的地方,或者很乱很乱的地方,如果有,那么会产生你说的断电烧电机的情况,涡流,很厉害的,这种涡流很容易烧电机!

网友Q:
是不是到寿命了哦???

网友R:
有时候电网谐波太多也容易引起电机过热

楼主:
对:newchp关于

把电机的过载保护调灵敏点;新修回来的电机严格测试绝缘电阻,相与相间的电阻;

电机烧的同时,检查负载情况,是不是有随机性的严重的过载.电机的线间有没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保护灵敏,电机修回来测试绝缘电阻良好。电机烧的同时可能有随机性的严重的过载,但是随机也太多了,一天一台。

楼主:
对:sineeac关于可能是电机的星三角的接触器的触点烧在一起了.应该都是控制回路造成的.内容的回复:星三角的接触器的触点烧在一起,也不会烧电机。烧接触器,顶空开。

楼主:
对:sineeac关于缺相:主接触器的触点老化.内容的回复:主接触器的触点实验时良好。请问触点老化运行中有什么现象?

楼主:
对:我爱变频关于

还得再烧         估计

内容的回复:是啊,问题没解决

楼主:
对:hansuyao关于

机械部分是否有问题?拆掉连接再试!《若电源没问题机械多半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机械连接拆掉试,电流只有50A左右。机械部分检修检查没问题。

网友S:
问题应该还是在电机上

你可以单搞一路空载启动电机看看

楼主:
对:wzdkelong关于

烧电机?这个情况有意思,没见过,不过确定的是短路,既然是短路,那么就一定是电机内部的线圈烧了,呵呵,我不知道你的电缆有没有盘成圈的地方,或者很乱很乱的地方,如果有,那么会产生你说的断电烧电机的情况,涡流,很厉害的,这种涡流很容易烧电机!

内容:谢谢,今天上班去检查一下。

楼主:
对:cdust关于是不是到寿命了哦???内容的回复:不应该,电机都是刚修回来的。

楼主:
对:stenton关于

有时候电网谐波太多也容易引起电机过热

内容的回复:电机烧后检查表面温度不高。

楼主:
对:jmzlp关于

问题应该还是在电机上

你可以单搞一路空载启动电机看看

内容的回复:机械连接拆掉试,电流只有50A左右。机械部分检修检查没问题。

网友T:
无功补偿怎么样?  电机用不用频繁启动啊

网友U:
是否检查过电机的端子接线,电机的绝缘状况如何,因为你的电机好多都是修过的

网友V:
      看来问题确实是严重了些。这里我只向您讲一个我自己遇到的问题,或许会对您有所帮助的:

      一台大型设备上,不同负荷种类,不同功率大小的普通交流电动机共用一台变压器。可一台小型的5.5KW的空压机电动机接连烧毁了好几台,有的用一两天,有的只能用几个小时,当时安装上去试车的时候,当然也测试三相电流的大小以及是否平衡了。至于线路也进行了检查。

      后来无意间闻到高压柜内有异味(酚醛树脂板的焦臭味),才发现低压引出线的断头接触不良。

      现在也就明白了烧电机的原因了吧。可有一个不太好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以这台干式变压器为电源的其它电动机安然无恙呢?

     是因为电动机的参数不同?电动机的负载特性不同?

      另外,楼主还可以检查或者询问一下,烧毁的电动机绕组的具体现象,这样有助于找到故障点。

     个人观点,仅供您参考!

网友V:
     更正一下  断头应为端头。另外,检查绕组的情况,包括是缺相,过载,是匝间还是对地绝缘损坏?

网友W:
1:就象F-D系统说的查一下电源柜的接头。

2:仔细查一下星三角转换用的接触器,看看它的触头是有粘连的、或烧损的。

网友X:
接线本身短路的不可能,如果是一上电就跳闸了;过载的可能性小,缺相的可能性小,因为有热继电器保护;可能的原因是,工况环境温度高,散热不好,导致电机过热,而烧坏线圈绝缘造成短路,使空开跳闸.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Y:
电机是烧1个、2个、3个绕组,或对地。

网友Z:
估计钛矿的粉尘多、或 频繁启动

网友Z:
也有可能是电机标牌容量与实际不一样,我有这样情况标90KW的电机实际才60KW,空载电流才1/3电机都发热.后来换个电机就行.

网友AA:
这个新做的设备,还是很早就做的,原来没有烧电机,现在就老烧电机?

查一查最近动过了那些地方。

网友M:
缺相,大动力线接触不好.

网友AB:
星三角接错了吧,有这么可靠的保护还烧电机很少见,75KW的电机你有打开看一下线圈烧几个绕组?如果这个都不看的话,用电桥测电组断定烧电机也不是很准,说不定没烧是引线电缆相间绝缘不好短路了呢?

网友C:
呵呵,此帖不错.楼主如找出故障原因,建议版主加为精帖.

网友AC:
是不是电网谐波太多,谐波太多也容易引起电机过热,导致电机相间电压太高击穿绝缘。还有是不是你的接地有问题?

楼主:
对:TAM关于无功补偿怎么样?  电机用不用频繁启动啊内容的回复:无功补偿,电机不用频繁启动。

楼主:
对:dennis209关于是否检查过电机的端子接线,电机的绝缘状况如何,因为你的电机好多都是修过的内容的回复:检查过电机的端子接线,电机绝缘良好。

楼主:
对:亦然关于

      看来问题确实是严重了些。这里我只向您讲一个我自己遇到的问题,或许会对您有所帮助的:

      一台大型设备上,不同负荷种类,不同功率大小的普通交流电动机共用一台变压器。可一台小型的5.5KW的空压机电动机接连烧毁了好几台,有的用一两天,有的只能用几个小时,当时安装上去试车的时候,当然也测试三相电流的大小以及是否平衡了。至于线路也进行了检查。

      后来无意间闻到高压柜内有异味(酚醛树脂板的焦臭味),才发现低压引出线的断头接触不良。

      现在也就明白了烧电机的原因了吧。可有一个不太好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以这台干式变压器为电源的其它电动机安然无恙呢?

     是因为电动机的参数不同?电动机的负载特性不同?

      另外,楼主还可以检查或者询问一下,烧毁的电动机绕组的具体现象,这样有助于找到故障点。

     个人观点,仅供您参考!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会再仔细检查你说的地方。(可有一个不太好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以这台干式变压器为电源的其它电动机安然无恙呢? )我也无法解释。

楼主:
对:chenyu66955关于

1:就象F-D系统说的查一下电源柜的接头。

2:仔细查一下星三角转换用的接触器,看看它的触头是有粘连的、或烧损的。

内容的回复:谢谢,检查过没有问题。

楼主:
对:toby161关于

接线本身短路的不可能,如果是一上电就跳闸了;过载的可能性小,缺相的可能性小,因为有热继电器保护;可能的原因是,工况环境温度高,散热不好,导致电机过热,而烧坏线圈绝缘造成短路,使空开跳闸.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们也认为是这样的。

楼主:
对:陈哥关于电机是烧1个、2个、3个绕组,或对地。内容的回复:2相短路

楼主:
对:王少光关于也有可能是电机标牌容量与实际不一样,我有这样情况标90KW的电机实际才60KW,空载电流才1/3电机都发热.后来换个电机就行.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对:longlong9关于

这个新做的设备,还是很早就做的,原来没有烧电机,现在就老烧电机?

查一查最近动过了那些地方。

内容的回复:用了3年,原来很少烧电机,现在就老烧电机,一天或几小时。最近没有动过设备。

楼主:
对:sineeac关于缺相,大动力线接触不好.内容的回复:有缺相,过载等保护。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实验灵敏。关键是突然烧电机,保护未起作用。

楼主:
对:ydc820关于

星三角接错了吧,有这么可靠的保护还烧电机很少见,75KW的电机你有打开看一下线圈烧几个绕组?如果这个都不看的话,用电桥测电组断定烧电机也不是很准,说不定没烧是引线电缆相间绝缘不好短路了呢?

内容的回复:星三角没有接错,都是在运行中烧的(运行电流110A左右),基本上烧2个绕组。其中有一台是引线电缆相间绝缘不好短路(修电机的承认是绝缘漆烘烤时间不够)。

楼主:
对:上下求索关于

呵呵,此帖不错.楼主如找出故障原因,建议版主加为精帖.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对:无风的海关于是不是电网谐波太多,谐波太多也容易引起电机过热,导致电机相间电压太高击穿绝缘。还有是不是你的接地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电网谐波怎么判断?接地良好。谢谢

网友C:
关键是突然烧电机,保护未起作用。
----------------------------------------

呵呵,请问楼主,在你们遇到这种频度极高的故障情况下,你们有没有派人在现场轮流监护,严防死守,以期观察出故障原因?如做了此项工作,又有何观察所得,你给大家讲一下.

网友AD:
看一看空开上下口是不是有一相是虚的存在假象,还一种情况电源频率瞬间跳变,不管怎么说都要从缺相着手,一般这种现象都是缺相后电机堵转电流过大瞬间烧毁

楼主:
对:上下求索关于关键是突然烧电机,保护未起作用。
----------------------------------------

呵呵,请问楼主,在你们遇到这种频度极高的故障情况下,你们有没有派人在现场轮流监护,严防死守,以期观察出故障原因?如做了此项工作,又有何观察所得,你给大家讲一下.
内容的回复:有派人在现场轮流监护,三相电流基本平衡,电机温度40度-60度。只是系统中一风机电流相对其他系统风机偏小。其他无异常。

楼主:
对:初学PLC123关于

看一看空开上下口是不是有一相是虚的存在假象,还一种情况电源频率瞬间跳变,不管怎么说都要从缺相着手,一般这种现象都是缺相后电机堵转电流过大瞬间烧毁

内容的回复:也许是接触器缺相,现以更换星三角,主接触器。现在只有观察了。

网友AE:
带负荷时的电流为110A,电机的电流也不大。我感觉的还是从缺相的思路去找。比如接触器的触点?

电缆的端子,主开关,等等。有时就是一个很简单原因,由于某种因素遮盖了,使你无法正确的判断。

自己要拿准方向一步一步的查,从你的叙述来看,烧两相绕组,百分百是缺相,只有缺相才会烧两相。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AF:
这应该加变频器启动运行和停止比较好,各阶段都能平滑过渡,你启动400多A的电流对交流接触器触点冲击很大,很有可能就会造成缺相运行.

网友AG:
可以注意一下电机的温升,如果温升过高就要考虑过载。没有就要考虑电源问题

网友AH:
是不是你的电机太启动平凡了.. 在好好检查一下你的几个主接触起吧!!!!~~~

楼主:
对:lxx2006关于

带负荷时的电流为110A,电机的电流也不大。我感觉的还是从缺相的思路去找。比如接触器的触点?

电缆的端子,主开关,等等。有时就是一个很简单原因,由于某种因素遮盖了,使你无法正确的判断。

自己要拿准方向一步一步的查,从你的叙述来看,烧两相绕组,百分百是缺相,只有缺相才会烧两相。

等你的好消息。

内容的回复:谢谢,现以更换星三角,主接触器。现在只有观察了

楼主:
对:liu292988关于

这应该加变频器启动运行和停止比较好,各阶段都能平滑过渡,你启动400多A的电流对交流接触器触点冲击很大,很有可能就会造成缺相运行.

内容的回复:加变频器公司不干。启动时的确对交流接触器触点冲击很大。谢谢

楼主:
对:sxfd关于可以注意一下电机的温升,如果温升过高就要考虑过载。没有就要考虑电源问题内容的回复:电机温度不高,昨晚检测10小时,温度40度到最高60度

楼主:
对:jmxxa关于是不是你的电机太启动平凡了.. 在好好检查一下你的几个主接触起吧!!!!~~~内容的回复:谢谢

网友AI:
1.工况问题

2检查主接触器的接线端子是否有松动。

网友AJ:
"电机温度不高,昨晚检测10小时,温度40度到最高60度"就是说你昨晚都用了10小时了啊?那烧了几回呢?

网友AK:
电网质量不好,谐波严重,你可考虑一下

网友AL:
我也认为有两种可能:1  工作环境恶劣:电机散热不好。没有很好的通风设施

                                                 2  电机质量不好,看电机绕组是不是用铝芯线饶的啊

网友AM:
接触器连到电机的线发不发热呢,主线的配置和发热怎么样呢,会不会是线的问题

网友M:
还在烧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AN:
看了下,都烧了几个电机了,应该问题不在电机上面,供电质量电压偏高之类的也不可能保护不动作。三相缺相又有保护的,而保护又没动作。等待答案中

网友AO:
工况恶劣:电机散热不好....

2 电机质量不好 .

网友AP:
看看控制回路

是互锁方面的

网友AQ:
看一下你的星三角转换,在运行过程中是否没法正常工作

网友AR:
那个厂家的电机,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AR:
电机工作环境如何,湿度是不是很大?

网友AS:
我提点建议:

一般情况下控制回路在电机在过载,过流的情况下都能自动切断电源,保护电机,你检查了控制电路良好,电源良好但还烧电机,那就应该考虑电机外部原因了,往往都会往环境,和电机的等级上去想,但有一点也许被人忽视,那就是电机和设备的连接是否在同一轴线上,如果安装时忽略了这一点,由于机械原因导致电机发热,最严重时烧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电动机的保护装置不会做出任何动作。

                                                                                                    个人经验

网友AT:
电机是什么电机?最长的正常运行有多长时间?

网友AU:
查电动机进线端子电压,观察时间长一些。1.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2.看电压是否稳定,有无时通时断现象。另外,你说的有一台在停机状态烧的,怎么回事?停机时主电路没断开吗?仔细排查电路。

网友AV: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电机起停过于频繁,机体温度过高导致其绕组绝缘下降,从而造成相间短路!使主空开跳闸!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工控网朋友关心与帮助,这2天电机运行正常。处理:更换星三角接触器。更换一台新的90KW电机。

楼主:
检测3相电流平衡,电机温度正常。现在可以确认是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AW:
你的电机烧坏线圈应该有很明显的烧坏痕迹,分缺相,接地,相间,匝间几种方式,你能说的明白点吗?缺相你说不可能,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电机质量太差.

网友AX:
运用 两只热继来保护,一只在启动时保护到转为三联单角形后电流稳定后转换到第二只保护

网友AY:
有条件的话建议加装软启动器。

网友AZ:
干脆点

在电机上面装温度检测算了,超温就跳掉,还烧就找别的问题啊

网友BA:
去看看星—角启动两个接触器,是不是在变换时发生了短路,估计时那两个接触器的事。

因为其中一个动作慢了,在星没跳开的时候,角就接上了,自然就短路了。

网友BB:
我想设备机械故障的可能性要大点.

网友BC:
 是否有接错线呢

网友AD:
不管怎么说也是缺相造成的。

网友M:
原来是控制线路的问题,接触器应关不关,应合不合.

网友BD:
这个贴好啊,  学习了.

网友BE:
回24楼说说的涡流,请问你见过电线盘在一起产生的涡流把电机烧坏过吗?

网友BF:
就是接触器的问题,大多情况是角接触器触点,或角接触器线圈烧坏没劲吸合而造成其中一相连接不好,检查三相电流,或运行以后测接触器三相上下电压,如果有电压就不对.不必换90KW的电机,你们连烧7台也不检查原因!!!!嘿长点教训吧!!!!

网友BG:
 是不是星角转换时间太长引起的

网友BH:
1\查是否星三角根本未转换

2三相是否有穿管现象,三相电缆应穿一根管,避免涡流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BI:
我原来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基本上2-3天烧一台电机...后来接触器不吸换了才发现是接触器的原因.

可能是线圈轻微短路导致主触头吸合不紧.

网友BJ:
是挺奇怪的,呵呵,还没遇到过,如果解决了,告诉小弟一下,呵呵

网友BK:
根据主题所说的,肯定是线路上有问题,我不信真有那么神奇,怎么可能跳主空开。

网友BL:
建议重点检查主回路。

网友BM:
我遇到类似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因为星角转换接错了。导致变成角星转换。最后电机过热跳闸。电机烧。

网友BM:
不知楼主查的如何。  给个信让大家知道一下。。。。。。。。

网友BN:
从电机的接线端往前查,看看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线头

网友BN:
是什么电机啊?diasnji

网友BO:
确实挺奇怪的

好几天了还没解决吗?

不是自己把线接错了把

网友BP:
好贴,学习了!想听一听楼 主的是否是已经正常了.把解决的方法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Q:
换另一个厂生产的电机再看一个吧.

网友BR:
判断缺相与过载烧电机:打开电机看是一相烧了还是三相都发黑烧了.如是缺相查主回路,是三相都烧的话不是电机功率不够就是线路工旷不好

网友BS:
我告诉你一个直接的办法,把烧掉的电机拆了看,是怎么原因引起烧的.按我的经验看,你应该检查你的空开,还有主电路的接头是否牢固

网友BT:
拆开电机看一下是缺相,还是过载

网友BU:
                      大家好;

  楼主为什么不说话了呀?

我看你们厂你的电工是不是太差劲了呀?

要是烧了那么多电机我自己都不做了.还有什么脸来说呀?

第一.电机打开一看.是什么原因烧的.

第二.线路是不是一定对.

我看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BV:
    星三角启动切换可靠吗.要是长时间没有切换过来能不烧吗?

      我看你们厂你的电工是不是太差劲了呀?

网友BW:
星---三角形启动的是你看到转换了吗?是不是一直在星形启动状态

网友BX:
热继电器可以选择带缺相保护的

网友BY:
他都说了,就是接触器有点接触不良,其实还是用变频器划算,烧了几台电机了,足以换一台变频器了!有些老板就是不会想!现在我们厂好像没有星三角起动的了,全是变频器!我们分厂三十千瓦的电机一年来还从没烧过!包括电机接线盒线头坏了也没烧电机!

楼主(2008-11-14):
谢谢大家,问题以解决,是机诫出了问题

网友BZ:
用变频器要看场合,变频器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变频器的自身故障,自身能耗,谐波损耗,等等。

网友C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以解决,是机诫出了问题

    是这样子的么?  机械问题 引起负荷过大,   起动以及运行时对接触器触点的损伤加大.   偶尔产生接触不良,导致缺相烧毁电机

     以前我这里有一台15KW 四极电机,罗茨风机用的, 直接三角启动,  接触器是用的富士 *** - N2S ,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反正比电机额定电流大很多,  有一次检查发现电机停了竟然带电, 结果是该接触器其中一个触点粘在一起了,始终断不开.     危险啊.............

网友CB:
我想可能是接地的问题,可以从一个绝对安全的地,单独拉一根地线,不让这个地和周边的设备或者机架相连接。

网友CC:
真相大白!重建光明了!机械出问题?

网友CD:
机械出了什么问题?如果因机械原因造成电机过载而烧,那么你的保护装置是干什么的?还请楼主详细介绍一下“机械问题”。

网友CE:
如果真是机械故障引起,说明保护电路肯定有问题,要么保护器质量要么整定值不对。
你的保护装置是否装在三角形内部,而整定值按电机额定电流来整定?
如果是这样整定值应该为:电机额定电流再除以1.732

网友CF:
顶跳空开应该是短路,是否电压过高击穿绝缘而造成相间短路?

保护根本来不及动作

网友CG:
有没检查三相电流是否对称

网友CH:
楼主,连烧7台电机,你还没下岗,赶紧把你的控制部份全部换了吧,不关电动机的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检测3相电流平衡,电机温度正常。现在可以确认是接触器有问题。

顶起来大家看看。(这两天该贴后续贴重出江湖,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CI:
很简单,花点血本装台软起动器或者变频器,智能点好些,保护功能高些

网友CJ:
直接顶跳空开(225A)。保护都未动作???检查保护是否选型正确, 还有检查三相是不是不平衡。

楼主:
1,试机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动作可靠。2,,试机空载,带负荷三相电流平衡。3,试机星角启动时间正确。电气故障可以排除。机械问题?在每次故障后盘车轻松,灵活。好象可以排除,在烧第7台电机后,让机修拆除减速机构发现轴承散架,滚珠磨损严重,可能为运行中滚珠挤压在一起卡死。

现在说回来为什么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不保护(试机时三级保护动作可靠)?

--------------------------------------------------------------------------------

网友CK:
这种故障很少见,不过看了各位的回复,真是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CL:
看完帖子,受益非浅。

网友CM:
对:潜龙在渊 关于

谢谢大家,问题以解决,是机诫出了问题

内容的回复:

我不太相信你说的机械问题。如果真如你所述(减速机构发现轴承散架,滚珠磨损严重。)
电机应当要严重发热。并且电流会急升,那你为何说温度只有40到60度。

楼主:
对:人在社会上飘 关于回复内容:
对:潜龙在渊 关于

谢谢大家,问题以解决,是机诫出了问题

内容的回复:

我不太相信你说的机械问题。如果真如你所述(减速机构发现轴承散架,滚珠磨损严重。)
电机应当要严重发热。并且电流会急升,那你为何说温度只有40到60度。
内容的回复:是啊,我现在也没把故障分析清楚(查找好多资料),只是解决了问题。现在说回来为什么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不保护(试机时三级保护动作可靠)?

网友CN:
你检查一下星三角的接线,实在不行重新接一下,感觉像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O:
呵呵。那么怪呀。要么就是星三角主回路的线接错并伴着控制保护没做得好。建议你还是使用变频器控制算了。既容易控制又经济划算,何不一举两得呢

网友CP:
还是保护不灵敏。造成的损失不小。

网友AF:
1、星三角转换时间设定调试

2、接触器容量是否不够

网友CQ:
你这设备按你说的现象可能是电机配套小了!还有不带负载能启动正常,说明控制电路没有问题,还要注意转换时间设置!也不排除机械故障,可能有减速机吧!建仪查一查电机烧的现象是过载还是扫堂,

网友CQ:
你能把电路图上传上来,大伙给你看看控制有没有问题

网友CR:
接触器触点有无接触不好!主回路接触不好也会有大电流!

网友CS: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漏电,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电动机,有效降低维修成本.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产品

请联系: 毛工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

施耐得旗下电动机保护器专家 - EOCR上海总部. 谢谢!

网友CT:
电源问题,空载状态下,再试一下。接地系统查了吗?

网友CU:
不懂不懂

受教受教

网友CV:
很可能是电力谐波问题

网友CW:
修时可问下修电机的师傅,是什么愿因烧坏的,是过载,还是缺相,修电机的师傅是知道的

网友CX:
对:潜龙在渊 关于回复内容:
对:上下求索关于

呵呵,那偶认为只有两种可能:1  工况恶劣:电机散热不好....

                                           测量一下运行时机壳的温度

个人想法,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并告知大家.

内容的回复:现场工况恶劣:电机散热不好存在,电机质量不好就不好说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CY: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这样烧电机还真没见过,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你所说的225A的空气开关换掉,最好换个在大一点的,仅供参考。

网友CZ(2008-12-21):
是不是零线问题呢?。。

网友DA:
我想 有热继电器应该不是缺相, 有没有看下转子。在运行中测下温度。    或者说楼主在拿我们开心!~

网友DB:
机械负载故障造成电机堵转,严重过电流。但是过流保护不工作,最终使得空开动作,看来过电流保护环节设计不合理 应该重新选择。学习了 谢谢楼主!对了能否告知过电流保护的具体参数和设备选择

网友DC:
接触不良,我有过烧了4个电机后才想到这个问题,查接线头上紧接线头,仪表量不出来。

网友DD(2013-03-17):
只有三种可能,再我就不了解了,我道行有限。。。:

1.过载严重。

2.电机质量不合格(或维修等故匝数不均),转子铁芯与定子铁芯间气隙大,导致磁阻过大。

恩,u约等于线圈自感电动势e=4.44倍的交流电源频率·线圈匝数·最大磁通量。假设抽出转子后,磁场因磁路不通无法形成回路(空气磁阻很大,只有千分之一左右的少量漏磁通过),线圈的导体本来阻值就小,匝数频率又不能变,自感电动势数值e就很小了。我们知道的,楞次定律说明,自感电动势e总是阻碍电流和磁场变强变弱的。电动机定子绕组中的电流大小主要看的是自感电动势“e”的大小,抽出后定子产生的旋转磁场无法形成回路,磁阻无限大,磁通无限小,根据公式“e”就很小了。理论上来说定子内的电流就很大很大了,除非你泡了水中它烧不了,哈哈,开玩笑的。当然这是抽出转子,气隙越大了效果越明显。

3.绝缘材料耐热性能等级达不到。也就是复杂环境中,漆包线上的绝缘漆老化太快,绝缘等级不够高(等级分为:Y.A.E.B.F.H.C七个等级,90--大于180摄氏度的绝缘材料最高允许工作温度)。

解决办法:没办法,小神无能~咳。。。换个较大功率的吧,看情况而定的。绝对不会是外电路短路造成的,哪怕是热继电器过载电流未调好,呵呵额。

网友DE:
打开烧的电机,看线圈,确定是短路,过载,还是缺相?

再说根据情况查其他的!

网友DF:
不会是接错线了吧?或者是电压不对

网友DG:
如此频繁的烧电机,而且找不出原因,为何不改变启动方式,把星角启动改成软启试试,75kw电机不算大,配个90或是更大点的软启,看看是什么故障。

软启可以设置成限流模式启动,加上软启自带许多保护功能,可以确保电机不会损坏。

星角启动电流冲击本身很大,如果负载有问题,很容易造成电机损坏。

网友DH(2014-02-28):
谢谢大家的回复:在烧第7台电机后,让机修拆除减速机构发现轴承散架,滚珠磨损严重,可能为运行中滚珠挤压在一起卡死,照成电机堵转烧电机,现在过了好几年基本没在烧电机了。

现在说回来为什么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数显电流表共三级保护不保护。

网友DI:
检查检查接触器触电看下,如果没问题那就是机械问题。

网友DJ:
楼主看看高压线吧,进户的。以前我们的也是这样的,坏就是大个的电机,后来高压线彻底的有一项坏了,后来换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烧大电机的情况了。

网友DK:
长见识啦!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事

网友DL:
必须注重热继电器设置像这么大的电机是额定电流1:1设置或者稍小一点。星三角转换瞬间时,应是星形先断开然后三角接触器吸合,往往有时是同步的那好肯定非常大的短路电流造成电源断路器短路过电流切断电源。

1、电源断路器切断电源有两个原因:星三角转换时间太短甚至同步造成短路。电机已经烧毁短路跳闸。

2、为什么老是烧毁电机而过载保护不起作用:热继电器过载电流调节不匹配。星形启动时星形接触器吃两相,因为电路设计时星形启动时是没有过载保护的,开始电流不至于顶开断路器,慢慢的造成电机先损毁。最后造成短路顶开断路器。

至于楼主所说机械故障造成烧毁电机,正是星形启动时大电流造成的,因为星形启动时输出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1/3,所以造成启动电流特别的大时间长,正常运行后又在额定电流之内所以很难发现电流的变化。几次启动后已经造成电机的损毁,最后短路。

网友DM(2016-04-14):
一星期内132KW电机烧2台,机械连接部份没问题,也是直接顶开400A空开。拆开电机检査不是缺相。包括电机温度不高,3相线也不发热。不存在过载。求大神指点

网友DM:
引用 网友DM:
一星期内132KW电机烧2台,机械连接部份没问题,也是直接顶开400A空开。拆开电机检査不是缺相。包括电机温度不高,3相线也不发热。不存在过载。求大神指点

新换的225kW自耦减压启动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