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抽头调速电机

楼主(2008-04-20):
一台抽头调速电风扇电机,无铭牌和接线图,引线为红 黄 蓝 白 黑5根,请问怎样分别出各引线的作用

网友A:
只好用阻值判断了,220V还是380V

网友B:
用精度高一点的表测量电阻值吧。

楼主:
我想供电电压应为220V,怎样用万用表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