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肯VACON变频器NXP(S)系列的变频器温度问题

楼主(2008-04-20):
哪位知道VACON nxs(p)变频器的本身温度是如何检测的,我一台变频器显示温度99摄氏度,实际22摄氏度,报警并跳闸?

楼主:
本身温度是主控制板子用什么检测的,软件?温度检测故障会不会是主控板的故障?

楼主:
该变频器用220变380V的变压器供电,居然将两个电阻16202-010414(100欧姆,功率不详)烧裂,请赐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该变频器用220变380V的变压器供电,居然将两个电阻16202-010414(100欧姆,功率不详)烧裂,这两个电阻通过BY1600直接接与进线380V,然后通过继电器的常闭触电,控制SKIIP82AHB15T1的半桥可控硅,请赐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 变频器的IGBT里面有温度传感器. 温度信号通过IGBT--功率板--控制板-面板 传递.  你的问题可能是在功率板 或控制板上

2. 两个电阻16202-010414 是预充电电阻,  220变380V的变压器供电 并不会烧毁充电电阻, 问题可能是变频器里面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