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视觉系统通信

楼主(2008-04-20):
用三菱FX1N系列PLC和KEYENCE视觉系统怎么通信?原计划用FX1N-232BD通信,可以吗?Keyence232通信格式怎么样的?

网友A:
你用的是KEYENCE 那个型号的视觉,我现在正在做一个CV-2000 和三菱的PLC通信,不过我用的是并行线输出,两个相机的坐标数据。如果都用KEYENCE 的产品就好做了。用过KV-1000+CV-3000通信数据,QQ:117684640   13318221550  周工。

楼主:
视觉是用CV-3501控制器,都用Keyence那是好做咯,KV-1000相对于FX1N贵了很多.我想知道通信格式了应该好做吧.

网友B:
我们的东西都是不跟硬件邦定的,很好用,直接用串口或者网络通讯就可以!

网友C:
可以通信,三菱PLC与视觉系统通信 可以扩展功能的。

网友D(2008-06-07):
同种型号你是不用写通信协议的  三菱FX1N你要自己写通信协议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E:
KEYENCE 好像沒觸摸屏幕吧,在CCT上設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