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路大虾!变频器中最高输出频率和频率上限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4-20):
求教各路大虾!变频器中最高输出频率和频率上限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变频器最高频率输出就是你所设定变频器输出的最高频率,频率上限是指你现在所需要的频率不给变频器输出超过上限值

网友B:
也就是说,做一个频率上限的保险。

网友C:
其实回答的不是完全正确,还有许多设定与这有关!

网友D:
变频器最高频率输出就是变频器本身能输出的最高频率,频率上限是指你现在所需要的频率不给变频器输出超过上限值

楼主:
不是很明白频率上限是指你现在所需要的频率不给变频器输出超过上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