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F现场总线导致冗余切换的问题

楼主(2008-04-20):
今天遇见这样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突然发现俩个CPU频繁的进行冗余切换,VIS 信息表中显示 是冗余现场总线导致冗余切换,现场总线中有一条总线上没有数据显示,HS 810  指示灯CH慢闪烁(大约亮三秒  灭三秒),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把接头拆了重接一下。

楼主:
你说的 接头是指的那个头?是DP头  还是各个分支器上的接头?DP头我更换过了现在我吧整条现只接一个分支器,挂一块表 仍然不行,PA插头一插CPU就切换!!!  急!!急!!

网友B(2008-05-22):
首先换DP接头试试了,肯定是网络出现了故障,查吧.

网友C:
学习你们的经验,能有进步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问题有两个 : 一是现场总线中有接地的地方!排除接地点后情况明显好转,总线上有数据现实但仍然报错,CPU切换频率明显减少!二是变频器干扰,讲变频器单独做接地,问题解决。

网友D(2008-07-25):
学习经验了,谢谢大家!

网友E:
真应该多注意接地的问题

网友F(2008-09-02):
哎,接地问题比较讨厌啊,这和安装的时候,电缆的铺放有关及现场接地有关

网友G:
换个接头看看!

网友H(2008-11-18):
施工不规范!如果接地有问题,出现的问题真的是千奇百怪。所以接地真的很重要!特别是一些装置上的项目,产生干扰的地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