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了过/欠电流继电器,不知怎么用法?

楼主(2008-04-20):
今天看到了过/欠电流继电器,不知怎么用法?

这个继电器可以产生过电流触点/欠电流触点,上面还有旋转设定点,

这种继电器“线圈”直接串在电流电路中?

网友A:
继电器“线圈”直接串在电流电路,旋转设定点到所需电流

网友B:
是的,直接串在主回路中

网友C:
呵呵,楼主说的是"过/欠电流"功能集与一身的继电器,倒没见过.欠电流继电器也没见过.是用在那里?

一般过流继电器用于高压,用CT;低压的偶只见过行车上用,是直串.

网友D:
没见过,长见识了啊!

网友E:
起重机械用的很多,直接串在主回路中。

楼主:
可能保护电机设备的,

电流过了,过流欠了,都会引起一个触点的动作到控制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能保护电机设备的,

电流过了,过流欠了,都会引起一个触点的动作到控制回路;

 "过流欠了"-------呵呵,看不懂,啥意思。

网友G:
一般来说欠的是电压..

网友H:
是过/欠电压继电器吧。

直接从总空开引三相电源,然后继电器常开点串入总电源接触器的控制回路。

应该不是控制电机用的。

网友I:
直流电极的励磁线圈用了欠流继电器,防止失磁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