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径大小的载流量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8-04-21):
电缆的线径载流量的计算方法,有哪位师傅给说说,谢谢了

网友A:
没有计算公式,查电缆载流量表。

网友B:
一般来说,可以用电工口诀来算。下面的口诀是我在网上粘贴过来的一段,可以参考一下。

根据用电设备的功率,算出总功率以后,I=P/U按公式后在乘0.85的系数~!
如果比较麻烦的话就是一个千瓦2个安培的电流~!是最通用的,里面包括了抛出的电流容量。1KW=2A
选择电缆也有方法
按电流计算,下面给出的比较简单的选择算法以铝芯线为计算项目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这个是口诀
十平方毫米以下的BLV线电流可以承载线径的五倍~!
一百平方毫米以上的BLV线电流承载线径的二倍。
25mm2和35mm2的BLV电流承载在4倍和3倍的分割线。
70mm2和95mm2的电流容量是线径的2.5倍。
除此内容以外,有铜芯线的按照铝线的升级倍数来算,也就是说BV-10mm2按照BLV-16mm2的电流来算其他的也如此
导线在穿塑料管或是PVC管,算出的电流要乘上0.8的系数
导线在穿钢管的情况下,计算的电流在乘上0.9
导线在高温的场所通过,计算的电流结果在乘上0.7
如果导线在以上三种情况都有的话先乘0.9在乘0.7或者直接打到0.85也可以
电缆线在四芯或五芯的电流乘0.85在 乘0.7
裸线的架空电力线比较简单就是一个0.9的系数,但是也要看环境,打到85折比较稳当。
在选择电缆的时候还要根据现场的情况选择电缆的用途
比如普通的YJV电缆,用于电缆桥架内。带铠装电缆可以进行直埋,可以承受外力的破坏,带铠装抗拉力电缆试用与高层建筑,直埋敷设。
如果偶说这些不明白的话看看35KV电气工程书,里面有一般用的电缆型号,以及用电设备。

网友C:
没有计算的公式,可以查一下各电缆的安全载流量,根据敷设方式进行选择。

网友D(2012-09-22):
百度搜索(导线截面的经济选择)参考。

网友E:
标称截面

mm)

绝缘标称厚度

mm)

护套标称厚度

mm)

电缆近似外径

mm)

允许连续载流量(A

空气中(30℃)

土壤中(25℃

。。。

。。。

Cu

Al

Cu

Al

Cu

Al

Cu

Al

1×1.5

0.8

1.4

1×2.5

0.8

1.4

1×  4

1.0

1.4

1×  6

1.0

1.4

1× 10

1.0

1.4

1× 16

1.0

1.4

1× 25

1.2

1.4

1× 35

1.2

1.4

1× 50

1.4

1.4

1× 70

1.4

1.4

1× 95

1.6

1.5

1×120

1.6

1.5

1×150

1.8

1.6

1×185

2.0

1.7

1×240

2.2

1.8

1×300

2.4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