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水机开机后不制冷,高、低压表都为零。

楼主(2008-04-21):
求助:冷水机开机后不制冷,高、低压表都为零。

请有冷水机维修经验的人指点。

网友A:
制冷剂没有了,充制冷剂

楼主:
你怎么知道制冷剂没有了呢?你怎么不说压缩机坏了呢。

网友B:
看一下压缩机转不转吗

楼主:
现在就是控制压缩机的接触器不吸,还在查控制线路。

以前的设备,现在说明书都找不到。

网友C:
肯定是制冷剂没有啦!就算平时不开机高低表都

有压力的.而且是一样大.你开机都没更说明制冷

剂都跑光了.没有了制冷剂,低压保护开关就动作

,压缩机接触器当然不会吸合啦!

网友D:
TO:東坡居士,五楼的朋友说的非常对,你就按他说的去查。如果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E:
1、你的冷水机没有启动!

2、查电源电路;

3、电源正常查温控、保护电路;

4、压缩机启动后,不制冷,查高压有无,确定“漏”或“堵”的问题;

楼主:
五楼朋友谢谢你的支持,我想问一下,如你说冷媒跑光了,那证明管路有地方在漏,如果是看得见的管道漏这个可以查出来,如果是蒸发器里面漏

我们就看不见呀?那不是要换蒸发器啊,那个要贰仟多块呀,一般管道漏怎么修复?能否告知在下,我们制冷设备接触很少。

网友C:
我也了解不多!一般泄漏的地方会有油渍(冷冻机油随冷媒漏出)

泄漏点一般都在接口(焊接部位).管道漏用铜焊补焊!

楼主:
各位朋友:蒸发器内漏,制冷系统已进水了,报废了!维修要一万多

所以我用4万买了一台15P的新机。搞不懂的是那台机才2年蒸发器就坏了,那台8P的2万多,平均一年一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