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如何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04-21):
我想在电脑上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查看变频器的转速,不知道如何做到,请知道的高手帮忙。

网友A:
简单的方式:使用变频器的通讯软件,如富士的INV LOADER软件就可以对富士的变频器进行操作。

如果您编程能力比较牛,那么可以使用高级语言编程工具(如:C++等)与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或者其他的通讯方式,也可以使用一些组态软件与变频器进行通讯(如力控)。

以上!

楼主:
用台达的行不行,也有通讯模块

网友B:
西门子MM440,电脑上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查看变频器的转速,,用DRIVERMONITER 软件,用R548就能很好控制了,

网友C:
安装调试软件就可以。还要购买通讯电缆

网友D:
三元那个部门的,我们跟理研合作,我是青岛的. 软件可以传给你,qq:710144097。

网友E(2009-09-03):
自己也想了解一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