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两台590如何搞同步

楼主(2008-04-21):
请问37KW和45KW用两台590搞同步?有谁能不吝指教!LLIUOZY@126.C0M

网友A:
这个要看设备情况和工艺要求了,模拟量同步,通信同步,主从同步都可以,可以找我wd19821202@163.com

网友B:
用P3口来做或者通过同步板来实现,用P3口来做就需要设置主从,设置源标记和目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