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起重机械电气安装中的布线

楼主(2008-04-21):
请同行们说一些您单位在电气安装中是如何布线的.

网友A:
布线本着使用,整齐,易于分辨的原则。

网友B(2008-06-19):
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布置是基本,弱电信号用频闭电缆,但象上海振华,他们动力线也用屏蔽电缆

网友C:
动力线一般采用三芯线传送,设计时每根动力线尽可能做到三相平衡,可减小干扰。

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布置,最好用不同的桥架,在同一桥架内也要加隔离板。

具体的起重机安装是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