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不显示,修了3天....头疼...

楼主(2008-04-21):
     在处理一台日立L300P-55K的机子,送电不显示,更换了电源板的IC1,但是IC1驱动1317开关管就是无法启振.1317换了一不行,变压器换了还是没有24V出来....高收们给点建议吧....

      说明:该机的故障是用户将P24与COM短路造成24V三无故障,

网友A:
CPU板有没有坏。无显示是很难搞的。潘工慢慢搞 不要急,说不得一下就好了呢?再仔细量量。

网友B:
你首先得把电源修好,电源中24V正常后再查显示屏。按照你说的现象,重点查p24输入点周围的电路。

楼主:
CPU板和电源板都完蛋了,换了CPU板,现在确定是电源板.....谢谢章工,除了变压器外,该量的也差不多量了,该换的(IC1和IC2)已经换了,除了变压器外(怀疑短路保护)还有其他问题吗???K1373没有起振波形

网友A:
没有看到扳子 我也无法判断。上次的几块驱动板怎么样了 好了吗?

网友C:
无显示很好修啊,一般都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开关电源就那么点东西。

网友D:
不懂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你就在那瞎摸吧!!!

楼主:
   不懂才问呀..瞎摸也是摸,但是要敢摸.   谢谢章工.两板已经交货去了.差这台电源还早呢

网友A:
慢慢模吧  总能模到正确的地方,就那么几个东西。要有耐心

网友E:
维修变频器也能锻炼人的耐性。祝你好运!

楼主:
弄了一个晚上,电源1317已经有了波形,变压器输出电压T太低了.正常24V的只有3V-5V之间摆动.还是没有显示....汗.....白天太忙了...晚上继续弄,主要弄清楚P24与COM短路会直接烧毁什么元件....

网友F:
我有一台2.2的和楼主一个故障,上电后只听到电源在嗒嗒响,好难修没信心了

网友G:
维修变频器也能锻炼人的耐性。祝你好运

好事多磨啊。。。。

网友A:
半包烟   你的机器是不是上面那个控制端子的继电器在响,

网友B:
1:查一下五百伏通过电阻给到开关功率管的电压对不对。

2:查一下反馈电压对不对,你的变频器电源没起振.

网友F:
章工是电源部分嗒嗒响,好像哪个地方短路了

网友H:
正常驻机构的24V端子有3~5V   电源应该是起振了, 查下负载有无短路,  反馈回路.

网友I:
给5V电源组加个50R的电阻(负载)试试.

网友J:
如果客户说是将P24与COM短路造成24V三无故障,你应当就知道是CPU板有问题了啊,但你也得先把电源板问题解决了,后换主板试机,新三毛老第,维修功力还要精益求精啊,你发的帖子我几乎都看了,我认为你要加强理论基础的学习,找一些电气自动化,模数电子技术的书籍好好看一下,对你应当有所帮助

网友K:
上电无显示,肯定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如果电源好了还无显示就的查显示屏部分了.

网友L:
这个东西我能修。修过很多疑难杂证。13558705814。

首先修这个东西不要着急。慢慢来。一般不起振都是,震荡电容,或者震荡芯片。一般开关管是好的就和他没关系。还有的是反馈的问题。有的是保护的问题。有的是元件性能下降的问题。元件性能下降的不好找到原因。最好是一个个对比量。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元件。

网友L:
有响声一般不是那里短路,按照你那样说,有想声,电压低,那是开关电源没有震荡起来,你也可以看到波形,但是波形的频率不对。你可以把电源板和控制板寄给我,我帮你看看。13558705814

楼主:
     换了变压器就好了,变压器在拆过程中,硬搬了断了几个脚,汗....彻底绝望了.....买了两个变压器.....还没有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