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动机所串电阻器经常有过热或触头烧焦现象

楼主(2008-04-21):
最近我公司制造的一台起重机,运行5年了.最近店阻器老实过热.甚至有烧结现象.问题查过了.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可能是老化吧,需要仔细排查电路系统。

网友B:
请问你厂起重机吨位多大10,30,50,还100吨.有主付钩吗?电机切阻多少个挡位.四个五个,六个挡.电机电阻箱型号用什么型号YZ.使用交流接触器CJ12/CJ20还是其它型号.用那种型凸轮控器/我分厂大小吊车有170台,不同类型故障出现不一样,所以不知回答你问题.

网友C(2008-07-27):
是不是过负荷了  可以考虑采用过流继电器进行限流 。     还有是不是你们最近采购的电阻质量有问题   采购人员吃回扣了吧

网友D(2008-10-16):
电阻片问题,还有你的电机是否有老化,一般在低速时才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