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定量包装!

楼主(2008-04-21):
比如我想包装20g水到包装袋里面,包装袋规格宽80mmX高120mm.要求下料要断料,计量精确度±1%,还有下料不能反扑到上面袋子封口上,我要采取那种自动计量方式最好,要求性价比要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用电子流量计哦 但具体咋调整流量计就根据你自己的要求了

网友B(2008-06-04):
你可以咨询托利多称重设备有限公司,他们有成功案例

网友C:
西门子有一款高精度定量包装模块,SIWAREX FTA,相关资料见下:前提是要有西门子PLC。

SIWAREX FTA模块是一种集成在SIMATIC S7,C7和PCS7系统中可编程、多功能型称重仪表。通过设定FTA模块中的参数,可以实现下列功能:

· NAWI(符合OIML R76非自动称重衡器)

例如:料斗秤、称重式料位仪、平台秤、吊斗秤

· AWI(符合OIML R61自动装料衡器)

例如:大袋包装秤、灌装秤

· 符合OIML R51自动分检衡器

例如:单组份秤用于加料和下料称重计量

多组份秤

车厢装载量的称重控制

· 符合OIML R107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例如:下料或装载称重

SIWAREX FTA称重模块是一种新型的称重仪表,是SIMATIC 自动控制系统和SIMATIC PCS7过程控制论系统中的一个功能模块。可以直接集成于一个复杂的MES(生产执行系统)中。

SIWAREX FTA 称重模块的优点:

· 集成在SIMATIC S7和SIMATIC PCS 7系统中,统一的结构设计和通讯方式

· 可直接用于SIMATIC中

· 通过ET200M连接PROFIBUS,可作为分布式现场称重仪表

· 重量和力的测量,分辨率高达1600万

· 高精度3×600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