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300PLC与INTOUCH的通信地址

楼主(2008-04-21):
西门子300PLC通过SIMATIC NET 与intouch建立OPC连接交换数据。但是在intouch中的对应地址是什么呢?

比如300中的DB1.DBX100.0。在intouch中应该如何填写地址,希望大侠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还没用过西门子PLC与intouch通讯的。

网友B:
那个似乎不是那样用的

应该是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试试用wincc作服务器

网友C:
DB1.X100.0

网友D:
记不大清楚了,试试看DB1,DBX100.0

网友E:
应是4楼说的那样!

网友F:
用TAG CREATOR自动创建。

网友G:
我单位用的全部是数据,例如DB1,REAL1    楼主的应该就是DB1.X100.0

网友H:
楼主的应该就是DB1.X100.0

网友I(2008-06-06):
好像是和PLC编程时使用的地址名称一样。

网友J:
一般来说都是使用“,”来分割!

网友K(2008-08-03):
哈哈,在PLC的数据表示在intouch里表示就完全不同了

网友L:
你是不是还没有组态啊,组态好后直接存取DB表中的数据就可以,和PLC读DB块一样了

网友M:
DB1,X100.0可以那 DBB和DBW怎么读呢如db1.dbb10或db1.dbw1

网友N(2009-01-01):
有关S7 PLC的TCP通讯抵制命名原则:
开关量 I? / O?  I? / O?
DB?.DBX DB?,X?
整 数 MW100  MW100
DB?.DBW? DB?,INT?
实 数 MD200  MD200
DB?.DBD? DB?,REAL?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应是4楼说的那样!

一定要注意中间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