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开发求助

楼主(2008-04-21):
各位兄台

               本人在做DEVICENET的开发,想问一下

             42e 01 4b 03 01 10 01
             42b 01 cb 00
             42c c1 00 10 05 02 10 20 04
             42b c1 c0 00

             42c c1 81 24 01 30 03
             42b c1 c1 00

主站设置produce_path的信息设置分段发送,如果最后一个分段接到回应以后,主站还用等设置成功与否的回应吗,即象以上的报文后是否在42b c1 c1 00  后还得主站还得等

             42b 41 90

         表示从站设置成功呢

网友A(2019-06-2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