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创建项目问题

楼主(2008-04-21):
问题1:安装授权wincc server,wincc rc 64k powertags后,C盘目录下AX NF ZZ是一个空白文件夹,正常么?

问题2:安装wincc,打开SIMATIC WinCC Explorer,点“新建”“单用户项目”确定后,创建项目名,确定后出现“0x80046127:(null)”的HResult Error,“不能创建项目”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1、您遇到的情况不正常,原因在于如果不设置显示所有的文件夹以及显示受Windows保护的文件的话,连AX NF ZZ目录也应该看不到哦,如果看到,说明您所采用的非合法授权有问题了。

2、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您的网路设备与Wincc的不匹配或者安装出现错误。该问题在早期的Wincc中很常见,如Wincc6 SP2,通过升级或者安装补丁可以解决该问题。

以上!

网友B:
1、你所看到的C盘目录下AX NF ZZ是一个空白文件夹,可能是有授权文件,一般情况下它们都是隐藏的,你可以从“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中取消隐藏功能,看有没有隐藏文件,如果有说明已经授权,没有请重新授权。
2、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和你命名有关,工程文件名和路径要用英文,不得含有中文字符,否则出错。

另请参阅我的文章:求助:WINCC启动HResultERROR报警,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