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求教

楼主(2008-04-21):
FX1N系列中特殊辅助继电器M8112和特殊寄存器D8112究竟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最好仔细看编程手册。

网友B:
我看了一下FX1N的手册,里面并没有M8112各D8112,不知楼主说的以上特殊辅助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是做何用的?

网友C:
再再仔细看编程手册啦!

网友D:
代 号 M8112
名 称 BXO输入(FX1N-4EX-BD) Ch1输入模式切换(FX1N-2AD-BD) 输出模式切换(FX1N-1DA-BD)
内 容 FX1N-4EX-BD使用时 BXO输入

FX1N-2AD-BD使用时 Ch1输入模式切换

FX1N-1DA-BD使用时 输出模式切换

网友D:
代 号 D8112
名 称 Ch1数字值(FX1N-2AD-BD)
详细说明

(1)FX1N-2AD-BD使用时,Ch1的A/D变换数字值被储存。

(2)连接功能扩展板时,序列器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