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接线端子为什么不是平面的

楼主(2008-04-21):
3WE732 2500A 的断路器接线端子为什么不是平面的?该怎样连接?

网友A:
什么意思,不太明白啊

网友B:
呵呵,没注意这个问题。楼主发个图吧,大家好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C:
2500A应该上铜排吧。

网友D: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

是方便紧固电缆线端子不会晃动吧

网友E:
增大接触面积,减少接触电阻,降低热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增大接触面积,减少接触电阻,降低热损

我 感觉也是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增大接触面积,减少接触电阻,降低热损

我 感觉也是啊

网友H:
方便紧固电缆线端子不会晃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增大接触面积,减少接触电阻,降低热损
大家应该都知道平面的接触面积最大,应该是紧固电缆线端子不会晃动。

网友J:
我也发现过就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K:
    上面是防滑用的,防止晃动

网友L:
是方便紧固电缆线端子不会晃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