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选型时,如何确定2线制还是3、4线制?

楼主(2008-04-21):
阀门定位器选型时,如何确定2线制还是3、4线制?

网友A:
你想选用几线制?

目前市面上较多的是2线制了。尤其是西门子的PS2,智能阀门定位器,用起来很方便。有兴趣的话,可已经一部交流。info@shlauto.com

网友B:
2线制是定位器的供电与信号线是同一对线,

4线制是定位器的供电与信号线是各一对线。

网友C:
个人认为:2线制是只供给信号的(本身就是电源),四线是有一个反馈回路,把阀位信号返回到控制室的,三线的是有开关信号或接地保护的

网友D:
看距离远近,现场情况,和定位器内部阻抗等等因素

距离远建议使用四线制,这样抗干扰能力强,

二线制功率有限,距离过长或者定位器内部阻抗过大就可能出现定位器振荡等情况,我遇到过DCS系统控制的二线制原来选用的内部阻抗较大的定位器无法定位,但是换成低阻抗的就可以使用的情况。

所以你的情况要综合考虑,最好能找厂家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