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氨液位测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08-04-21):
罐高1.5M,温度5度,压力10bar,气液混合

网友A:
根据您的工况,用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应是最佳选择。可选防腐型,适用于带压容器。多种信号输出方式 :模拟  4-20mA  ,1-5V   数字 ;modbus

详细资料见http://www.jnztd.com/Default.aspx?tabid=5727   或与我联系0531-87071156  王先生

网友B:
根据您说明的情况,我建议您选用伺服液位计,在金山石化有大量的应用,你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联系我.67556523@163.com

网友C:
伺服液位计

zhxyahoo

网友D:
伺服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