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C110V改为AC220V输入!!!

楼主(2008-04-21):
我现在有一HP4250N打印机,输入AC110,如何改为AC220V输入,换一个200V、200UF的电容改为400V220UF的就可以吗?其它电路还要改吗,比如开关变压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加一个降压变压器。

如果内部电源前级是倍压整流,那你再增加两个二极管,把倍压整流改成全波整流电路就行啦。如果本来就是全波电路,那改起来就麻烦啦,只改电容是不行的,因为电路工作状态发生料很大的改变,还是加降压变压器好啦。

网友B:
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加变压器。而且里面的线路完全不用改动。好处多多。

网友C:
如果功率不大的情况下,加一个变压器最直接。

网友D:
还是加变压器比较好一点。

网友E:
加变压器220/110

网友F(2008-05-25):
国外用品   仍了他              呵呵

网友G:
一个变压器220/110 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H:
现在不是有很多种220-110转换的借口嘛,..

网友I:
串里 个 足够大 的 阻容进行 降压 注意功率啊

网友J:
打印机最种用的大约是24V有的也用12V,你看看控制板的电源部分用就知道了。你在看看它的功率有多大。去市场买个直流电源就接在打印机电源模块的输出端就可以了。

网友K:
楼上朋友分析不错,这并不是简单的更换电容就能处理的问题,要考虑电路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