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正反转控制

楼主(2008-04-21):
1、6RA70调速器的正反转怎么控制呢?只用DI端子可以做到吗?

2、不用测速机,也不用编码器,它可以运行吗?如果能,此时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呢?

网友A:
1.可以切换模拟给定正负,这个正负切换开关可以是控制外部接线切换,也可以是DI到内部控制

2.用EMF控制就可以,P083=3

楼主:
1、我想用4—20mA啊,没有正负。

2、那么P115怎么设置?EMF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2.P115默认就可以,用EMF就差不多是电枢电压反馈,SSD 590不知道用过没有

1.如果你用4,5端子输入的话,可以用一个DI去控制P703那个点

网友A:
要去控制P704才对呵呵

网友B(2008-08-07):
正反转应该要设定为四象限啊。

网友C:
正反转应该要设定为四象限啊。

正反转应该要设定为四象限啊。

正反转应该要设定为四象限啊。

正反转应该要设定为四象限啊。

网友D:
1.无论是否可逆装置都能通过数字输入来改变方向,区别在于是最终的给定信号,还是通过改变励磁,测速的极性2.电枢电压反馈完全可行。

网友B:
在五楼我说错了,正反转可以看使用说明书9-75,那里蛮详细的。

网友E:
www.comeon365.com <http://www.comeon365.com> 上海岚洋电气网上购物平台测试完毕已经上线。包含了Z4直流电机、变频电机、直流调速器、电抗器、触摸屏、温控器、低压电器等国际知名品牌和自主品牌的工控产品。
“来吧365”秉着诚信、感恩、协作、共赢、学习的准则,很多商品低于市场价格,上线运行的前三个月,运输费用全免。我们的目标是提高了您的工作效率、降低了您的采购成本。     来吧,一起为8月北京奥运加油!让工作更轻松,让生活更美好,让事业更成功,让采购也盈利!www.comeon365.com <http://www.comeon365.com>聚集工控精品,演绎轻松购物。

网友F(2010-05-05):
0-10v为正转0--10v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