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启动HResultERROR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08-04-21):
Wincc  V6.0  ASIA打开一个拷贝过来的工程时,能打开但不能激活(计算机名不同),改过计算机名字后关闭项目,重新打开,就出现了HResult  Error    0x80004005:未指定的错误。(附图)

楼主:
很高兴,问题已经解决:

1 、请检查Windows用户是否为“SIMATIC HMI”和“标准用户”用户组的成员。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在快捷菜单里单击“管理”,打开“计算机管理” ,然后打开“本地用户和组”,右键单击windows用户,在属性里查看“隶属于”:“Administrator和SIMATIC HMI”。
注意事项:
“SIMATIC HMI”用户组是在WinCC安装时创建的。为了能够正确的使用WinCC,Windows用户必须属于这个组。
Windows用户不应该是其它权限受限的用户组成员,因为用户权限是累积的。只要一个组的权限受到限制,那么这个组的用户的权限也会相应的受到限制。
2、 请检查Windows XP SP2的防火墙是否已禁用。 如果禁用,请开启。
3 、检查你创建项目的路径,不能是中文。如果是中文,一定要改成英文!!!!
4、 重新启动计算机来使更改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