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CQM1H-CPU21外设口的编程线怎麽做??

楼主(2008-04-21):
omron.CQM1H-CPU21外设口的编程线怎麽做??买的太贵了!!!

网友A:
该系列本来就是使用232的,自己制作也就几元钱。

PC9PIN               PLC9PIN

2---------------------2

3--------------------3

5--------------------9

网友B:
买的 也不可能太贵的

网友C:
如上图所示就是加工图

楼主:
我想知道10针的外设口是怎样接的

网友B:
那估计知道的 人 很少了

网友D:
我有一台CQM1 CPU43的PLC,用自带的串口,用CX-P5.0,与台式机总是联不上机,用自动在线联了几次都联不上,通信电缆也用了几种不同接法,可就是不能联机,但以上办法用在CPM1机上倒是非常顺利地联上了.请专家帮忙诊断诊断.

网友E(2008-07-16):
我碰到的问题和楼上的一样,今天试了CJ1M-CPU22也是联不上

网友F:
cq,cj我感觉他们的数据通信要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