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

楼主(2008-04-21):
我刚刚接触伺服控制这个方面,什么都不知道!大家多帮帮我啊!控制卡怎么和驱动器工作的?除了控制卡还能用什么来控制驱动器?伺服电机是不是一定要有驱动器才能进行控制工作??

楼主:
没有人理我啊!我提的问题太幼稚了???

网友A:
“控制卡怎么和驱动器工作的?”

控制卡发出运动控制信号给驱动器。

“除了控制卡还能用什么来控制驱动器?”

随便什么可以发出相应信号的东西,比如PLC

“伺服电机是不是一定要有驱动器才能进行控制工作??”

网友B:
另外要求简单的还可以用单片机对伺服进行控制!!

楼主:
伺服电机有个峰值转矩和额定转矩,选择的时候应该按哪个进行选择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有个峰值转矩和额定转矩,选择的时候应该按哪个进行选择呢??

峰值转矩可不能长时间,启动的时候由于静摩擦,看峰值。

正常运动还是要额定

网友B:
考虑额定

一般伺服电机的峰值转矩都是额定转矩的3倍    也就是伺服的大转矩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