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如何选择电加热带,如何计算

楼主(2008-04-21):
请问各位工友,如何选择电加热带,是怎么计算的呢,能给出公式吗,谢谢了
enbao.xing@samsung.com

网友A:
一、 管线伴热
1、 工艺参数:
介质、维持温度 ℃ 、环境最低温度 ℃ 、最高操作温度:a.连续操作温度 b.扫线操作温度 、管材 、管径mm 、管道长度m 、保温材料、保温层厚度mm
环境:a.室内或室外 b.地面或埋地 c.防爆或非防爆 d.防腐或非防腐
2、 散热量计算
Q = q × Δt × K × C × E(w/m)
Q ----- 每米管道的散热量 (W/m)
q ----- 管道的散热量(1℃/m时)
TW ----- 维持温度
TH ----- 环境最低温度
Δt ---- TW –TH
K ----- 保温材料导热系数
C --------- 管道材料修正系数
E ----- 安全系数
例:管径80mm,管道长度100m,管材为碳钢,介质为原油,维持温度50℃,环境最低温度 -10℃,保温材料岩棉, 保温层厚度25mm,计算每米管道热损失。
(1)、计算温差
Δt = TW –TH = 50-(-10)= 60
(2)、计算每米管道的散热量
K = 0.044 (查表一“保温材料导热系数”)
q = 15.26 (查表二“每米管道1℃温差时的热损失”)
C1 = 1 (查表三“管道材料修正系数”)
E = 1.2 (一般取值为1.2)
Q =q×Δt×K × C × E =15.26×60×0.044×1×1.2= 48.36 W/m
即,每米管道热损失为48.36 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