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请高手指点怎么判断制冷压缩机是正转还是反转?

楼主(2008-04-21):
紧急求助,请高手指点怎么判断制冷压缩机是正转还是反转?我要更换一台压机,但是不知道方向怎么判断。

网友A:
反了不制冷,shan

网友B:
活塞型压缩机不分正反转,都有压力,也能润滑。

网友C:
好象只有螺杆压缩机才分正反转吧!其他都不分是不是啊各位

网友D:
将机头上放一小盘的水后启动机器,过一小会水就转了,水的方向就是机器的方向。

网友E:
看看高/低表,可以断定的

网友F:
看看高压表和低压表,就知道了

网友G:
平时还真没有注意到,不过压缩机油泵正反都能供油,看看高/低表,可以断定的

网友H:
虽然有的形式的反转压力等正常,但不要反转运行,防止松脱,因螺纹分正与反。

网友I:
反转的电机对螺丝的松动不好,一般是正转比较好。

网友J:
分清楚进气和出气管不就知道怎么转了吗??????

网友K:
单相交流电机压缩机的转向是固定的,不会反转!

网友K:
三相交流电机压缩机的转向可以直观的看到,如果反了,换相序即可!

网友L(2011-02-19):
涡旋式压缩机反转怎么判断?

网友M:
涡旋压缩机都配有相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