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目前可以做到的质量流量计的最大口径?

楼主(2008-04-21):
谁知道目前可以做到的质量流量计的最大口径?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泛泛,针对行业来说,现在需要测量大管道流量计一般用在电厂测量一次二次风和脱硫技术中的烟气测量管道上,而且多为方管2000*3000的方型管道,是我做过最大口径的质量流量计,是与湖南永清脱硫技术公司合作用在新疆某热电厂上的,我们提供了两台插深3000MM的普洛巴一体化流量计(差压原理、配的是sailsors公司的V10FT多参数流量变送器),这也是目前插入式流量计能做口径的极限,你可以想象,3M就很难运输和安装再超过3M那就更加困难了,至于管道式的可做到800MM(贵死),你要想更多的了解的话,可以去生产节流件的厂家问,天津润泰和江阴节流厂都可以了解到

网友B:
abb 好象可以做到DN1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