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修理过法那克系统内的PLC么?

楼主(2008-04-21):
有高手修理过法那克系统内的PLC么?

手头有一棘手的活,说实话我真没有听说过法那克PLC。。。望高手指点一二,有见过的可以说说和一般PLC雷同么??

网友A:
法那克PLC????没听说过哪 那个国家的??

网友B:
你说的是数控系统内部的应该是I/O接口或总线,那个最好找厂家搞。

网友C:
数控系统内置的。一般数控系统的plc故障比cnc部分和驱动部分要少得多

网友D:
我想知道你要说什麽

网友D:
FANUC系统是0-T还是0i-TC,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