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和直流母线之间的问题

楼主(2008-04-21):
我想知道制动单元是直接接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去的吗,功率大的变频器和功率小的变频器在接线端子上,小功率的变频器接线端子P和N是它的直流母线电压的接点吗,我 知道45kw以上的接线端子写明DC+和DC-是大的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接点,是直接接制动单元的,

网友A:
都一样!只是不同的标示!

网友B:
抽动单元一般是一端接直流母线的"+"即"P".一端接到输出模块内部的制动晶体管.制动晶体管的另一端接直流母线的"-"即"N",当变频器减速或停止时,适当的时候通过内部晶体管接通制动电阻消耗掉一部分电能,制动单元必须通过模块内部的制动晶体管的控制.不是直接接在直流母线上的.

网友C:
2楼的说法对,要通过模块内部制动晶体管控制的.

网友D:
啊,也算是直接接到直流母线上,只不过变频器里面有个制动回路。
制动单元里面有个电平检测回路,当直流母线电压超过某个值时,就会通过内部三极管导通相应的制动电阻回路,实现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