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在塑料机械上面的应用

楼主(2008-04-21):
在塑机中固态继电器通常是用来控制电热圈,由于塑机中的电热圈温度控制的精度大概在正负1℃,电热圈的控制频率非常高,所以使用接触器往往不能达到控制效果。使用固态继电器不仅解决了接触器的触头粘接的难题,而且使温度控制的精度得到提升,提高塑机的整体性能。因此目前在欧美国家的塑机行业几乎都使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加热圈,在国内投资的欧美地区的塑机厂家也沿用了在国外的技术方案,使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在国内的塑机厂商中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并且大量使用

网友A:
施耐德-----美国快达固态继电器
Crydom属于施耐德旗下品牌。
Crydom固态是固态的发明者,也是固态的全球领导者。
Crydom的固态继电器品种丰富,制造出了1000多种不同型号的固态继电器,从1A到150A。CW系列由于其独特的设计,可靠的性能,被世界范围内的电子设备厂商广泛地运用在波峰焊机、回流焊机上。其独有的内部过压保护装置可有效的在900-1200V时自动触发,最大限度的保障器件和设备免受损坏。
  Crydom的CW系列固态继电器主要特征性能有:1200V隔离、低漏电流(断开状态时的最大漏电流为1mA)、加宽的工作电压范围(48-660Vac)、超高瞬时过电压(1200V)、SCR输出、EMC标准设计等。
目前快达固态广泛应用于,模温机,塑料机械,化纤机械等以及焊接机械各类机械加热控制中。它以高质量,和高的公司附加值给使用者带了巨大的产品回报。
正在使用固态继电器的朋友们,进来讨论下目前使用情况?
QQ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工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A:
        欢迎塑料机械厂家联系我   我可以提供案例给大家。美国快达固态继电器    QQ 330748827  13771114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