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稀奇故障

楼主(2008-04-21):
15kwLG变频器运行到5HZ时就自动停下来了是怎么回事啊,还有我那主板不能恢复出厂值。分别更换了主板和驱动板都一样。还有有时拖一个15kw的空载电机能运行,有时也和上述故障相同,运行到5HZ时就自动停下来。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急急!!!

网友A(2008-06-26):
输出三相正常吗?电流多大?看看检测部分吧。

网友B(2008-08-25):
故障记录是什么?FU2-1到FU2-5

网友C:
故障记录是什么?
看说明书应该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D(2008-11-16):
LG的就是这样的啦!我单位里好多iH系列的在正常运行时,时常会突然闪一下就停了什么故障显示也没有。还有一台升到15HZ闪一下就停。送厂家吧!

网友E:
此现象没见过.-----????

网友F(2008-12-27):
对“YJK83019”我看了你的一些 帖子,对于LG你感慨挺多,但你想一想你自己有问题吗???。(LG平心而论还是做得差,这只是我自己的感受,但其它公司没问题吗???只是你不知到吧了)
关于“时常会突然闪一下就停了什么故障显示也没有”我想问你:你对系统真的了解对了吗????                                                                                                    我现在很少评论别人,因为我有时会发现是自己错了。

网友G:
输入电源缺相或变频器充电回路有问题运行时都会引起直流母线电压下降,变频器欠压保护停转,变频器输出一停止,母线电压又升上去,显示状态又是正常的.大多数变频器对欠压故障是自动复位的,而且不记录,所以看不到故障代码,只要监视母线电压的变化就可以判断是否是充电回路的故障,或者查看充电电阻的温度.

网友H:
你是不是设置5HZ以上才启动啊???????设置问题。

网友I:
是不是设了最低运行频率?到频率就停机呀?

网友J:
恢复出厂值试机,做下电机自整定吧,是LG的什么型号?

网友D(2009-08-29):
谢谢大家的关心,这几个故障现象都已经查清。第一个故障是IH系列的45KW的故障原因是主接触器有问题(吸合不良),造成辅助触点颤抖,只要把辅助触点常闭点短接就可以了。第二个故障是驱动板问题,更换驱动板就行了,反正LG的变频器就是我所碰见的变频器中最差的了

网友K:
YJK83019:

我不是LG的。与LG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修LG有5年了,以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大家可以指正,LG高工请给指导。

1。这几个故障现象都已经查清。第一个故障是IH系列的45KW的故障原因是主接触器有问题(吸合不良),造成辅助触点颤抖,只要把辅助触点常闭点短接就可以了。

     IH系列的45KW的故障原因是主接触器有问题(吸合不良),造成辅助触点颤抖,这个故障记录应该有的,一但稍微不良马上报警,并且显示:M/C,不会像你所云的15HZ....查看了你的帖子好像你与LG有什么矛盾一样的。看来你攻击LG不断。。。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