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配置

楼主(2008-04-21):
请问同一柜内有50个采集模块,如何选型?用西门子317.

如果选用IM360和IM361只能带32个模块?

使用ET200M是不是也得选用IM360作为模块间连接?

网友A:
使用ET200M时不用选用IM360作为模块间连接

网友B:
就用IM153就是了。

网友C:
用IM153-2就可以了

网友D:
模拟量多吗?pid数量多吗?如果较多,可能要用400系列

网友E(2008-07-18):
IM360&361作为中央机架扩展最多只能带32个模块没错,像搂主这样中央机架有50个模块的,可以用ET200M扩展,每个ET200M可以带8个模块,一个S7-300的CPU 可以直接扩展到32个ET200M SLAVE,通过其他模块扩展可以到127个SLAVE, 足以满足搂主的要求了

网友F:
用2个CPU也可以吧,尽量避免CPU间数据交换。要用ET200,好像要DP通讯吧,此时CPU要带2个DP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