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安川交流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8-04-21):
安川驱动器SGDM-30ADA伺服ON后,电机轴可以用手转动锁不住,驱动器无报警,求助解决方案。已确定是驱动器故障。

网友A:
按什么控制方式接的线?用什么板卡或PLC了吗?驱动器参数设好了吗?

网友B:
这应该不是侍服参数的问题,而是楼主接线问题。你可能没有接24V电源给侍服驱动器吧!!!!好好去看看说明书里面那24V该这样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