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KS的PID-PL功能块是否不能进行积分与微分的自整定

楼主(2008-04-21):
我单位现用HONEYWELL的EPKS系统,厂家来人说其自带自整定软件块为PID-PL但我试了试,不能进行积分与微分的自整定,请教一下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A:
默认情况下是不行的,功能块里面要改变算法,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也想学习一下,能否详细介绍下!

网友C(2008-05-28):
可以实现自整定功能,我们这里用了好多PID_PL块。

有兴趣可以q聊

qq 363880896

非诚勿扰!

楼主(2008-12-10):
三楼的朋友:不好意思,我们单位上班不让用QQ,所以我们可以用E-MAIL联系.另我出差了一段时间,长时间没上工控网了所以到现在才看到你的回复

mkhg80@markor.com.cn

网友D:
是不是也要授权的啊,

好像是要的,但一般自己设定参数也就可以了啊,它的功能还是很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