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ROFIBUS接口问题

楼主(2008-04-21):
我公司成套了S7-400系统,控制站在现场但公司的主控室在200米外,操作站将放在主控室,请问,其通讯距离是否满足这么远的距离,是否需相应的适配卡件进行转换

网友A:
用profibus 1.5M 最大传输距离为200m,可以加中继器,或降低传输速率

网友B:
应该上可以的哦

网友C:
可以的,我做过更长的

网友D:
200米可以的,速度用187.5,绝对没问题,1.5M 有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