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显示错误02:FB:002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8-04-21):
proface 和西门子314采用mpi通讯。

本地用的是2500.还有一个手操屏,用的是2301HL

按照proface设置的连接指南连接成多屏模式连接。。。

上传2500的页面。和PLC的程序,2301中没有上传。

通讯时,主页面显示数据正常,比如我连接的传感器数值都出现了。但最下条出现PLC com:error  02:FB:002错误。且不停的闪烁。

其他页面都是一样的。在下面闪烁。但有一个页面,不闪烁了。。。而且这个页面里面的数值全是空白,甚至不是00。

我将出错页面内容删除,主页面的显示控件复制到该页面,重新上传,还是出现一样的错误。我再重新建立新页面,将出现问题那页内容考过去,还是一样。。。。。

现在处于茫然中。。。。。。求助各位了。。。。。非常感谢。。。。

网友A(2008-07-10):
简单的做个开关跟灯泡传输试下,你这错误是TAG地址设置错误或者报警地址超出范围了

全是白的,我遇到过,你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你的协议需要更新

如有需要  zq8613916@126.com

网友B(2011-11-08):
看看你的线路,数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