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人帮帮忙啊!急!!!!!!!!!!!!!!

楼主(2008-04-21):
本人刚出道!十足菜鸟一只!所以提个简单的问题请高人帮忙解决下 (同时还请嘴下留德!)感激不尽!本人在线等答案!急!!!

高人请帮我看下以下的焊机它们的功率各是多大? 各要用多大的断路器?本人在线等答案!

CO2焊机 上海华通企业集团焊接设备厂    KH500
直流焊机 强力之星                                          ZX7-400
逆变焊机 上海利顿机电有限公司                BX1-500
埋弧焊机 上海恒通电焊机有限公司            ZX5-800

下面那个朋友也标出具体的数据了

还请数据位高人帮我给个断路器的数据!谢谢

KH500用大于   76 A   的

ZX7-400用大于 43 A 的

BX1-500用大于  96  A    的

ZX5-800用大于  134A   的

可行吗

网友A:
KH500

额定输入容量 31.9KVA 额定焊接电流 500A
电源电压 380V 空载电压 66V
频率 50Hz 电流调节范围 60-500A
额定负载持续率 60% 重量 175kg

网友A:
ZX7-400

额定输入容量 18KVA 额定输出电流 400A
电源电压 380V 空载电压 75V
频率 50Hz 电流调节范围 20-400A
额定负载持续率 60% 重量 45kg

网友A:
BX1-500

额定输入容量 40KVA 额定输出电流 500A
电源电压 380V 空载电压 77V 工作电压40V
频率 50Hz 电流调节范围 100-500A
额定负载持续率 35% 重量 130KG

网友B:
还是版主高 厉害

学习乐

网友A:
ZX5-800

额定输入容量 56KVA 额定输出电流 800A
电源电压 380V 空载电压 70V
频率 50Hz 电流调节范围 80-800A
额定负载持续率 60% 重量 489KG

楼主:
上面的朋友数据是正确的

还请帮忙算下得各用多大的断路器!

网友C:
呵呵,平时对焊机关注的少,现来抛个砖.偶认为:1 用D系列空开;

                                                                         2  焊机容量乘以2。5即为断路器容量;

                                                                         3  不用带漏电的空开,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得注意人身安全。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楼主:
对:上下求索关于

呵呵,平时对焊机关注的少,现来抛个砖.偶认为:1 用D系列空开;

                                                                         2  焊机容量乘以2。5即为断路器容量;

                                                                         3  不用带漏电的空开,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得注意人身安全。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内容的回复:D系列空开是哪些 还有你所用的断路器到底是多大 能不能简单明了的说下 如几A的断路器

楼主:
对:jack_ns关于

ZX5-800

额定输入容量 56KVA 额定输出电流 800A
电源电压 380V 空载电压 70V
频率 50Hz 电流调节范围 80-800A
额定负载持续率 60% 重量 489KG

内容的回复:

很感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些数据 那请教要用几安的断路器?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吗?还是太简单了大家不屑一顾?

网友D:
楼主你是怎么了?????此《动力勇》大虾不是已经告诉你所有的数据了,你就没看他说的那些数据吗??把他说的那些电流数据乘以二点五倍不就是你要的空开选择电流啦!!!!!!!

楼主:
对:wenrong关于楼主你是怎么了?????此《动力勇》大虾不是已经告诉你所有的数据了,你就没看他说的那些数据吗??把他说的那些电流数据乘以二点五倍不就是你要的空开选择电流啦!!!!!!!内容的回复:

按他那样算KH500 用80A?ZX7-400用45A? BX1 500用100A? ZX5-800用140?

这也太离谱了吧我这车间有四五十台啊 平常都有二三十同时工作啊 而总开关才用400A的啊 那什么都没跳闸过啊?

网友E:
他那个都是输出电流,因为电焓机的输出电压低,电流很大,不能按照输出电流来计算你的开关容量,应该按照铭牌上的吧。

绝对不能用带漏电保护的,电焓机本来就是通过大地形成回流,如果用漏电,那电焓机就会一开就跳。。

对:wenrong关于楼主你是怎么了?????此《动力勇》大虾不是已经告诉你所有的数据了,你就没看他说的那些数据吗??把他说的那些电流数据乘以二点五倍不就是你要的空开选择电流啦!!!!!!!内容的回复:

--------------------------------------------------------------------------------
按他那样算KH500 用80A?ZX7-400用45A? BX1 500用100A? ZX5-800用140?

这也太离谱了吧我这车间有四五十台啊 平常都有二三十同时工作啊 而总开关才用400A的啊 那什么都没跳闸过啊?

网友C:
这也太离谱了吧我这车间有四五十台啊 平常都有二三十同时工作啊 而总开关才用400A的啊 那什么都没跳闸过啊?
---------------------------------------------------------------------------------------------------------------------------------------------------------------

呵呵,1 " 二三十同时工作",不是都以最大负荷工作,且额定负载持续率都小于80%;

        2 总开关带过载保护吗?以带过载保护来说:电焊机负载率很低,大电流是短时的,不是长期的,而空开的热元件金属变形是需要热量积累的,所以空开不跳。

网友A:
LZ按照楼上几位说得即可使用,呵呵

楼主:
对:lifeng-sz关于

他那个都是输出电流,因为电焓机的输出电压低,电流很大,不能按照输出电流来计算你的开关容量,应该按照铭牌上的吧。

绝对不能用带漏电保护的,电焓机本来就是通过大地形成回流,如果用漏电,那电焓机就会一开就跳。。

可现在用的就是漏电保护器啊

是80A的

什么也没有跳啊?那到底应该选用什么?各多大的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呵呵,1 " 二三十同时工作",不是都以最大负荷工作,且额定负载持续率都小于80%;

        2 总开关带过载保护吗?以带过载保护来说:电焊机负载率很低,大电流是短时的,不是长期的,而空开的热元件金属变形是需要热量积累的,所以空开不跳。

如果那按上面算的话 就算都少于80%但那也足够大了吧

这按你说的 空开就起不了保护作用?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呵呵,空开的主要作用是短路保护。过载,欠压等功能不一定都有;象过载保护如要动作,得达到设定的电流值并有相应的延时方会动作。

楼主:
对:上下求索关于

呵呵,空开的主要作用是短路保护。过载,欠压等功能不一定都有;象过载保护如要动作,得达到设定的电流值并有相应的延时方会动作。

受教了

THANKS YOU !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这么多人看咋就不没有高手啊?

网友F:
对:动力勇 关于

ZX7-400

额定输入容量 18KVA 额定输出电流 400A
电源电压 380V 空载电压 75V
频率 50Hz 电流调节范围 20-400A
额定负载持续率 60% 重量 45kg

D型40A即可!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学习了,观注中。。。。

楼主:
对:孑孓 关于回复内容:
对:动力勇 关于

ZX7-400

额定输入容量 18KVA 额定输出电流 400A
电源电压 380V 空载电压 75V
频率 50Hz 电流调节范围 20-400A
额定负载持续率 60% 重量 45kg

D型40A即可!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孑孓 关于回复内容:
对:动力勇 关于

ZX7-400

额定输入容量 18KVA 额定输出电流 400A
电源电压 380V 空载电压 75V
频率 50Hz 电流调节范围 20-400A
额定负载持续率 60% 重量 45kg

D型40A即可!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能告之什么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