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08-04-21):
二个直流电源的开关电源的负极可以并在一起不?

网友A:
可以,除了一些比较差劲的

网友B:
负极可以并,不要再把正极也并了,要条件的!

网友C:
负极可以并,不要再把正极也并了,或者只并正极!

网友D:
负极完全可以并的,两个电源的ov也就是参考点就一致了。但是正极不能并的哦。